SW里怎么用三角函数方程式做曲线?

楼主(2017-09-27):
SW里怎么用三角函数画曲线呢?比如说我要做正弦曲线 y=sinx 的正弦曲线,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插入——百度搜索

网友(点评):
水的无聊

网友:
如楼上所说,搜索“公式驱动的曲线”

网友:
参数化设计方式,输入相应的关系式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參考

期待大师能把一些方程式作一个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