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扭矩选型

楼主(2017-09-27):
        现在我有一个送钢丝机构,就是一个步进电机轴上装一个齿轮,这个齿轮带动两对齿轮送钢丝,这两对齿轮上面有4个轮子,五个齿轮尺寸是一样的,88的外径18的厚度,四个轮子外径80厚度13,我要选多大扭矩的电机才能带动啊,要求0.5秒加速到720转  然后停止

网友A:
反正步进电机又转不快,再加个减速机多好

网友B:
加速太快了吧?步进电机转速一般不超过600转/分,超过这个转速的话扭力会下降的。如果真的要求告诉响应的话还是用伺服靠谱点,如果速度不快,几十瓦的普通马达配个减速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
照着供应商的样本查看速度转矩曲线选择。

网友:
我一般都是350r/min用,超过这个速度就失力了。

网友C:
看楼主的描述,是在送钢丝的过程中将钢丝调直。
多粗的钢丝?硬度状态?盘卷状态?
你折算一下,每分钟送几次,单次送料长度。好有个直观的判断。
类似的机器我做过几百台。

网友D:
0.5秒加速到720转比较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的描述,是在送钢丝的过程中将钢丝调直。
多粗的钢丝?硬度状态?盘卷状态?
你折算一下,每分钟送 ...

钢丝最粗0.5MM ,是盘卷状态的,不是很硬,想用12NM的86步进电机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速太快了吧?步进电机转速一般不超过600转/分,超过这个转速的话扭力会下降的。如果真的要求告诉响应的话 ...

伺服成本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0.5秒加速到720转比较容易

带负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步进电机又转不快,再加个减速机多好

就是要速度快啊

网友D:
步进电机关键是加速要均匀柔和,不会丢失太多力矩,一般的PLC能胜任,0.5秒比较长的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速太快了吧?步进电机转速一般不超过600转/分,超过这个转速的话扭力会下降的。如果真的要求告诉响应的话 ...

如果电机扭矩选负载的扭矩的3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步进电机关键是加速要均匀柔和,不会丢失太多力矩,一般的PLC能胜任,0.5秒比较长的时间了

国产PLC,我是0.5秒加速到720转就停止,不知道电机能行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国产PLC,我是0.5秒加速到720转就停止,不知道电机能行不

720是梯形的顶吧,梯形加减速。720我的经验力矩还不错,也几乎就是实用的极限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720是梯形的顶吧,梯形加减速。720我的经验力矩还不错,也几乎就是实用的极限状态了

我想用20NM的步进电机,负载的话8.8NM就够了,不知国产电机如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用20NM的步进电机,负载的话8.8NM就够了,不知国产电机如何

我们公司一直用常州的,还可以,就是外观超级土,步进电机驱动器很关键。最近两年用步进电机少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一直用常州的,还可以,就是外观超级土,步进电机驱动器很关键。最近两年用步进电机少些了

常州?是步进电机得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州?是步进电机得牌子?

哈哈,常州产步进电机的厂家多而已,好像是以前有家叫宝马还是啥的步进电机厂家,然后就分出来很多子子孙孙了

楼主:
没用过步进电机,不知道那个牌子得可靠一点

网友:
加减速机吧,

网友(2017-11-22):
国产电机现在也可以凑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