腔体体积怎么计算

楼主(2017-09-27):
我想问下
我的进气口是φ25、
里面腔体是φ35
通入1.3mpa气体、
需要承受多大的力
我选择用气缸压住做测试、

网友A:
压强乘以受力面积,话说你这1.3Mpa的气体所产生的力很大啊,估计要用80以上的缸才能封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强乘以受力面积,话说你这1.3Mpa的气体所产生的力很大啊,估计要用80以上的缸才能封住了

受力面积
按照最大孔来算φ352x3.14/4x1.3MPa计算出来结果、
1250N、
80气缸0.4mpa/2009N\
就这个结果吗

网友B:
如果只是简单计算的话,可以参考扣上,如果要考虑焊缝或者个别地方受力大,可以用ansys分析一下,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简单计算的话,可以参考扣上,如果要考虑焊缝或者个别地方受力大,可以用ansys分析一下,很简单的

我现在做个气密测试夹具
用个气缸压住通气做测试、哪个断面用O型圈接触密封吗|
还有其他材质吗?

网友:
是根据你压住的密封面的面积来计算的

网友:
你有没有参考机械手册或者什么标准

网友:
F=P×A,
F-N
P-Mpa
A-mm^2

网友C:
楼主我不知道你要算哪个面受到的力,这个题目算的力不难,二向应力问题,你的容器内部都是1.3MPa的压力,上下端面的力是1250N,侧壁受力1934N;
进气口的受力是径向的,大小是1073N;你这问题主要是应力问题,端面的应力和相贯线处的应力,这些应力集中点的应力是比较大的,手动计算对于边界条件的假设比较看重,不好算,所以我拿有限元进行了仿真,进气口没标,我按那里壁厚4mm其余壁厚5mm建模,材质Q235
最大应力25MPa,所以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做个气密测试夹具
用个气缸压住通气做测试、哪个断面用O型圈接触密封吗|
还有其他材质吗?

气缸密封用的是格莱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不知道你要算哪个面受到的力,这个题目算的力不难,二向应力问题,你的容器内部都是1.3MPa的压力,上 ...

你这个有限元是什么软件分析的
 好学不

网友C:
受力大小是我手算的没法软件分析,应力和位移可以,用的是SLIDWORKS里面的模块simulation,很好学;
但是需要你有力学基础和有限元基础,懂得正确的添加约束,划分网格,要不然你的结果就不可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受力大小是我手算的没法软件分析,应力和位移可以,用的是SLIDWORKS里面的模块simulation,很好学;
但是 ...

这个如果仅仅看侧壁的话,有公式可算
壁厚=pd/2*许用应力*焊接系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如果仅仅看侧壁的话,有公式可算
壁厚=pd/2*许用应力*焊接系数

你没考虑应力集中区域受力,如果是侧壁和底部,我把力的大小已经写在之前的回复里了,那个确实比较好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考虑应力集中区域受力,如果是侧壁和底部,我把力的大小已经写在之前的回复里了,那个确实比较好算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如果仅仅看侧壁的话,有公式可算
壁厚=pd/2*许用应力*焊接系数

我有个疑问,不知道你考虑过没,我用别的有限元软件hypermash分析这个东西和SW分析的结果不一致,但是应力区域分布比较一致,误差有20%了,我又用了壳单元分析,同一种软件比较一致,误差不大
由于是对称结构,我分析的是1/4这个结构,后来我又把全部结构利用圆柱约束进行了仿真但是圆柱约束明显和1/4这种对称约束的应力对不上了
大概小了一半的应力,应力区域分布也略有不同
我使用圆柱约束时只限制扭转其余都不限制

网友(点评):
晚上回去,我用simuliaton算一下。其他软件不会,simulation也是刚刚学,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