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8新功能:与第三方格式数据的关联

楼主(2017-09-27):
对于模型转换问题原来大家有这么多解决方案,但SOLIDWORKS2018有更好的处理方式哦~!我们直接可以插入其它类型文件,且不需要转换格式,同时,在特征树里点右键,即可更新模型而不需要再次插入或转档,是不是很方便呢?

网友:
不是很方便

网友(点评):
毛都没看懂,瞎BB什么,刷存在感吗

网友:
比如我插入.xt的文件,然后从UG里改完图,在导出一个.xt文件,把原文件覆盖了,是不是可以直接更新?另外这个装配体保存时,是不是会保存一些solidworks的零件格式?

网友(点评):
不用保存solidworks的零件格式,除非你要求保存成solidworks零件格式,而且原格式实体文件自带的自定义属性,也可以被solidworks识别并在BOM表中被引用

网友(点评):
没看到那个更新模型命令吗,你把原文件覆盖了,只是在硬盘中覆盖了,但内存中原文件还没有被覆盖,那个更新模型命令就是确保内存中的原文件也同时被覆盖,还有solidworks可以直接识别UG文件,没必要用中间格式的。

网友:
装配里直接插入,。。。如果不出错的话,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