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是夹具刚性?

楼主(2017-09-28):
夹具问题很隐晦,常常能忽悠外行人:
夹具动作了吗?动作了;
夹了吗?夹了;
可靠吗?动作了呀!
刚性如何?夹了呀!
迄今为止,没找到关于夹紧刚性一说。
但所谓做好夹具,关键就在这了。
设计一个会动的夹具,有几个人不会呢?

网友:
夹具刚性就是夹具夹紧的稳定性,是否变形。
夹具夹具 夹紧工具能够稳定牢靠就可以了

网友A:
搞工程设计,这样讨论问题不会有结果。刚性是一个概念,做设计的时候,这个概念必须落实为准确的数字。具体说来,做夹具设计是首先要弄清楚工件结构、形状,材料材质,尺寸、重量,加工方式,所用设备、刀具,这些概念清楚后,计算出重力、切削力,再根据确定的夹紧方式计算出能够平衡重力和切削力的夹紧力,再去查手册或根据实际经验确定一个安全系数,得出实际使用的夹紧力。核算工件在这个夹紧力作用下是否会发生影响加工精度的变形,根据这个夹紧力确定夹具形状及断面尺寸,确定夹具在这个力作用下的变形量不足以造成加工精度下降到不可接受的程度。如此,即不再觉得晦涩。

网友:
俗话多,可能因为夹具是工艺应用工具的缘故。与工艺中的工艺各要件、产品、夹紧、定位相伴而生。

网友:
受力后抵抗弹性变形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工程设计,这样讨论问题不会有结果。刚性是一个概念,做设计的时候,这个概念必须落实为准确的数字。具体 ...

我就抛砖引玉。

网友: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楼主(2017-11-06):
难有共鸣人。
看了本书名,查了下,有个章节是说装夹刚度和装夹稳定性校验。
很符合我的思路。

楼主:
没有我想的那么完美,但也是对夹具刚性分析的先行者。
望有识之士继续完善,成为现场分析的便携分析手段。

楼主(2019-02-03):
和刚玉砂轮法兰紧固螺丝的拧紧力矩扳一样,
此类事情也是业内人士不关心的小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我想的那么完美,但也是对夹具刚性分析的先行者。
望有识之士继续完善,成为现场分析的便携分析手段。 ...

大家看清了第一张图,第一句话吗?
估计很多人是看成0.1mm了吧?可别看成10mm了,不过还真见过能晃几毫米的夹具,铣刀片还没崩掉,这刀够牛吧?

楼主:
新年好!祝大家诸事如意!

如果说刀具是机械加工的牙齿,那么,夹具就是机械加工的左膀右臂,不能拿好肉,怎么能吃得好?
夹具的刚性对刀具寿命的影响之大,千万不能小看。
曾经有过一个例子:钻一个十五的孔,深度六十不到,常断钻头。钻头是世界一流品牌,刀柄安装跳动才0.01mm,切削参数为七十米,0.15mm的进给。设备是哈挺BT50,零件是45钢,比较长,一米五长,在距两端50mm处钻两孔,本没什么问题。

穿着雨衣违规在机床里打表,开机看那轴向移动量,结果是钻通前工件已经下沉0.15mm,钻通时工件回弹。
钻头不断是很奇怪的事。
经过修理改进夹具,此问题解决。
一年也就省个几万吧,投入?投入了几百块钱,做了个可调刚性支撑。
如果做夹具时考虑了这点,那些钻头也就不必断了,成本也就降下来了不少。
类型的例子很多,相信大家也会有,有共同分享的吗?

网友(点评):
夹具的刚性对工件的定位夹紧、加工精度及刀具寿命的影响之大,的确不能小看。机床辅具(如:铣夹头、钻夹头、镗杆、砂轮杆等)的刚性对刀具的定位夹紧、寿命和工件加工精度影响,也不可小看。

网友(点评):
是的,如果说刀具是机床的牙齿。那么刀柄夹头镗杆砂轮杆就是牙龈、下巴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