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xy移动导轨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2017-09-28):
说明:
1、导轨受上下拉伸的力;
2、导轨采用滚珠丝杆付+两根8mm的光杆+直线轴承,避免摩擦力过大导致步进电机无法驱动;
3、由于空间限制故采用同步带传动;
问题:
1、整体方案是否可行;
2、此结构加工、装配与调试是否可行;
3、大家支支招,有啥更合理的结构,或者改进;
4、空间有限,购买的达不到要求。

使用状况

使用状况

工作状况

网友:
8mm光杆会不会容易变形
有空间放下滑轨不?

网友A:
好厉害,靠一根螺杆上下 这么重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厉害,靠一根螺杆上下 这么重的东西

两根光杆呢,我称了下10kg

网友:
这个精度需要丝级别?否则直接同步带好了

网友:
尽可能用大点的光轴吧,毕竟是倒挂负载

网友:
光杆应该很危险吧

网友:
减速步进电机选择合适的话应该可以实现设计功能,你这套机构应该只是实现平面移动的,不知道你设计的精度要求怎么样,是否需要编码器与步进电机配合使用

网友:
应该可行,尽量减去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