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床系统华中数控编程

楼主(2017-09-28):
各位师傅,现我需做一个零件,用45#刚车一个零件,毛坯棒料直径是65的,现需编程,不知怎么编,特别是循环加工不会,求指教。谢谢

网友A:
华中系统是仿照法兰克系统的,你按照法兰克系统的去编程序吧用G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中系统是仿照法兰克系统的,你按照法兰克系统的去编程序吧用G73

能不能帮我编下

网友:
帮我也编一下吧

网友B:
用G71粗加工循环编程就行,定位点在X67Z1,工件零点在有端面中心剩下的详细指令网上有很多教程,简单易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G71粗加工循环编程就行,定位点在X67Z1,工件零点在有端面中心剩下的详细指令网上有很多教程,简单易懂

谢谢,我是初学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G71粗加工循环编程就行,定位点在X67Z1,工件零点在有端面中心剩下的详细指令网上有很多教程,简单易懂

不知退刀量R1怎么理解,是不是加工好后,刀退1m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退刀量R1怎么理解,是不是加工好后,刀退1mm?

r1是每次进刀位置X后退1mm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