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属浇注的问题(设备和行业)

楼主(2017-09-28):
我这里说的“非金属浇注”是指:把非金属的材料(环氧树脂、固化剂等)倒到模具里,凝固成型后取出。
因为工艺要求严格,所以里面一定不能有气泡,再小也不行。
现在的做法是用类似点胶机那样的东西,慢慢地滴进去,但就算这样也不能杜绝气泡。
现在有两个问题:
1、有没有更好的设备?
2、由于环保的原因,我们自己做这个也有很多限制。有没有什么公司或者行业可以替我们制造呢?当然得保证质量。
谢谢。

网友:
你需要注塑机?

网友A:
真空抽吸,快且好

网友B:
硫化机行不行?

网友(点评):
不行吧?硫化机是处理固体的,比如轮胎和输送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抽吸,快且好

你是说真空吸塑吧?我这个是液体,凝固成型的,不是板材的负压成型。
或者,能给点详细信息吗?谢谢

网友C:
首先要保证浇注料在入模具前就没有气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保证浇注料在入模具前就没有气泡。

怎么保证?消泡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硫化机行不行?

我是说浇注完之后如果有气泡再硫化行不行

网友:
我见过类似的,先浇筑然后在加热,然后再冷冻,最后真空脱模。

网友(2018-04-03):
真空浇筑
,就是说物料箱和模具一起抽真空状态下浇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