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构征求设计稿

楼主(2017-09-28):
200金钱

有一厚度8mm,直径15mm的圆盘,希望实现根据输入信号,如图四个方向上30度角的上下倾摆,每次倾摆到一个位置可以锁定,结构希望越简单越好。
机械设计我是外行,需求不知您是否能完全明白,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还请提出疑问。
本题目娱乐为主,不喜勿喷。

网友A:
镜片安装在一根轴上,轴的一端需要铣出一个凹槽,用于约束镜片支架上下运动。外壳内侧加工出正弦轨迹,并且全周周期必须是奇数周期。这样可以保证镜片安装支架的轴端部一头在波峰,一头在波谷,模拟镜片旋转的动作。目前只需驱动内圈旋转,镜片即可满足楼主在不同角度发生旋转,并且轴线角度和旋转角度可以调整正弦参数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摆???????????

可根据输入信号倾摆

网友C:
“结构希望越简单越好”,不好实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构希望越简单越好”,不好实现啊。

只是相对的啦,各种方案中选择最简单的方案啦

网友D:
就是跟随,舞台灯光的那系统估计能用,不过我没做过,只是凭感觉

网友C:
关键是要什么样的精度,想投资多少资金的问题,其它都不是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要什么样的精度,想投资多少资金的问题,其它都不是大问题。

不要求精度,只要实现这个结构,这不是产品,只是个娱乐的题目

网友E:
摆动角度是固定的30度么

网友:
娱乐,想想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就是跟随,舞台灯光的那系统估计能用,不过我没做过,只是凭感觉

说的好容易似的

网友(点评):
大侠,请指教15#方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的好容易似的

思路而已哈,至少那系统是成熟的,思路错了或者离谱,那实施起来就费劲了

网友(点评):
嗯,我也总听人说,思路决定出路。成功学天天洗脑。

网友(点评):
有些东西只需要大概知道有那么个东西,没必要或者说没那么多精力及知识去细细了解清楚,某一天需要用到时再细细了解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摆动角度是固定的30度么

是的,其实也无所谓30度,15度,二十度都行,就是一个固定的角度

网友G:
中间做个支撑点,边上用气缸顶升角度

网友:
三点均布支撑,并联机构,用电缸或者气缸驱动,预算够可以伺服缸,铰链。100%满足lz要求。
动作花样比lz预想的还要多。供lz参考!

网友(点评):
负重大的话,再加3个缸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结构希望越简单越好”,不好实现啊。

应该提一个具体的预算。还有重量,体积,便携,寿命,动力源等要求。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就是跟随,舞台灯光的那系统估计能用,不过我没做过,只是凭感觉

是说这种摆动装置吧?结构简单,感觉机构略复杂。特别是上面那个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提一个具体的预算。还有重量,体积,便携,寿命,动力源等要求。

尺寸已经给出了,那个圆盘也就一个塑料圆盘,寿命希望能有2万次?动力最好小型电磁阀,如果全部做出一个原理结构,你需要多少预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说这种摆动装置吧?结构简单,感觉机构略复杂。特别是上面那个轴。

可以任意角度,轻负载,相应速度也快,精度高,成本应该不是很贵

网友(点评):
你的感觉没有错,第一感很好!

网友(点评):
谢谢夸奖,其实,其实我也只是听说过那名词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中间做个支撑点,边上用气缸顶升角度

很小的,才一厘米不到,汽缸可能太大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尺寸已经给出了,那个圆盘也就一个塑料圆盘,寿命希望能有2万次?动力最好小型电磁阀,如果全部做出一个原理 ...

看你用气缸还是电缸了。小型电磁阀,是指定用气缸么?气缸寿命2万没问题,运动不频繁的话,国产都可以200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你用气缸还是电缸了。小型电磁阀,是指定用气缸么?气缸寿命2万没问题,运动不频繁的话,国产都可以200 ...

汽缸有多大?我这个圆盘直径才8毫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缸有多大?我这个圆盘直径才8毫米啊

8mm?80mm?

网友D:
楼主好像是苏州医疗器械企业的,本论坛的人才招聘有一条消息貌似,所以估计是啥光学镜头还是啥

网友(点评):
太mini了,我还以为800mm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缸有多大?我这个圆盘直径才8毫米啊

选用针型钢

楼主:
因为我做的是眼科设备,所以所有结构都是迷你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像是苏州医疗器械企业的,本论坛的人才招聘有一条消息貌似,所以估计是啥光学镜头还是啥

是的,我做眼科医疗设备的,实际要设计的比这个小巧复杂得多

网友C:
我有个办法可实现你的想法,可能复杂一些,不经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办法可实现你的想法,可能复杂一些,不经济。

不能太复杂呢

网友I:
这是调焦吧?一般都是并联六轴,精度不高串联六轴也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因为我做的是眼科设备,所以所有结构都是迷你的,呵呵

用3个同规格针型气缸解决; 可粗可细,可以单动可以双动。3个针型气缸底座形状直径随意,可方可圆;
摆动盘可以三角,可以圆形,直径保证3个铰链接头不打架即可;然后φ8的灯具安装在摆动盘的正中心即可。

成本基本上就是3个气缸,6个铰链,3个电磁阀。
价格低廉,控制简单,动作灵活多变,期待lz自己去发现。

网友H:
引用 网友H:
用3个同规格针型气缸解决; 可粗可细,可以单动可以双动。3个针型气缸底座形状直径随意,可方可圆;
摆 ...

负载如此小,为了结构小巧,可以用这样的微型气缸。
btw,这种小缸一般是单作用的。

网友(点评):
缸径是4mm,很小巧了,比你手指还要细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调焦吧?一般都是并联六轴,精度不高串联六轴也行,

这个可以调焦吗?不知道,这个就是个小题目,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奇思妙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负载如此小,为了结构小巧,可以用这样的微型气缸。
btw,这种小缸一般是单作用的。

看着好大啊,我们设备里一般空间有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3个同规格针型气缸解决; 可粗可细,可以单动可以双动。3个针型气缸底座形状直径随意,可方可圆;
摆 ...

你在哪里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着好大啊,我们设备里一般空间有限的

整体结构是一个圆柱体,lz能给出多大直径,多高高度?

网友:
直接连接到小型的伺服电机轴上吧

网友:
从中间穿一个轴还可以两边焊接两个轴,一个伺服电机带动,两边弄两个感应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整体结构是一个圆柱体,lz能给出多大直径,多高高度?

其实我也不知道整体尺寸,就想知道让一个8毫米直径的圆盘作如此动作,能设计出来的最小尺寸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H:
负载如此小,为了结构小巧,可以用这样的微型气缸。
btw,这种小缸一般是单作用的。

@ahway 请教大侠,有更小的气缸,满足lz的应用么?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整体结构是一个圆柱体,lz能给出多大直径,多高高度?

我们设备里有很多类似的小巧的结构,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械工程师,所以想论坛里看看有没有人熟悉这种小东西设计的高手.

网友J:
这个小的圆盘,每次转动圆心位置可以改变吗?

网友K:
大轮子可改成偏心轴  除了电机和摆动件大点  其它的零件可以小到忽略不计

现实中最简单的结构

现实中最简单的结构

网友:
看一下地球仪

网友:
随便手画了一下,两组凸轮+锥齿轮的组合,由一个小马达提供动力,配合转动,倾斜的角度由凸轮曲线控制,圆盘中间用球支撑固定,便于任意方向的扭动,欢迎大家给出建议,是否可行
两个凸轮和锥齿轮完全一样,只是安装的时候凸轮之间要求初始角度差180度

网友:
圆盘外面用2个小的圆盘卡板固定,卡板带有2个圆孔和一个螺纹控,卡板用用架子上2个凸圆柱销卡住(可以沿凸圆柱的轴线旋转),在用u型柱螺纹锁住卡板,在选用一个合适的动力源就可以了(气缸和电机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设备里有很多类似的小巧的结构,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械工程师,所以想论坛里看看有没有人熟悉这种小东西 ...

论坛藏龙卧虎,各行各业高手大把!
小东西没批量,轻负载,主要考察DIY的加工,装配能力。

网友H:
这个图大概就可以满足lz的动作效果。

网友(点评):
这么小的气缸,气管不知有多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这个图大概就可以满足lz的动作效果。

这个,估计要玩死大部分人。你今天一天都泡在这论坛,估计是活还没忙完吧,我今天的事情倒是忙好了,等着下班

网友(点评):
羡慕你啊!估计你是准备休假计划吧。我还在头疼一个数学曲线问题

网友(点评):
猪侠,请点评82#方案,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个,估计要玩死大部分人。你今天一天都泡在这论坛,估计是活还没忙完吧,我今天的事情倒是忙好了,等着 ...

有个凸轮曲线,大侠帮我看看?

网友:
@淡然 lz的负载为灯具,直径8mm; 这个smc缸径4mm。最小的缸估计也只能这个尺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调焦吗?不知道,这个就是个小题目,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奇思妙想

理论上可以调焦,不过需要伺服缸。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小的圆盘,每次转动圆心位置可以改变吗?

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轮子可改成偏心轴  除了电机和摆动件大点  其它的零件可以小到忽略不计

最好不用电机,故障率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个凸轮曲线,大侠帮我看看?

过去瞪了半天,只看出来它的运动轨迹能无缝衔接,我也缺乏理论分析的能力

网友L:
执行机构为自制气缸,工件与气缸座为球头链接,通过气缸上的顶杆来执行工作。楼主感觉怎么样

网友L:
楼主若觉得可以,可以细化图纸,这个只是大概的ID方案,如果楼主要求有平举功能结构稍作修改即可达到。实现此功能需要9个电磁阀加一个小PLC即可。

网友M:
采用向心球轴承方式固定圆盘四周,再将圆盘倾斜相应角度,让圆盘转。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若觉得可以,可以细化图纸,这个只是大概的ID方案,如果楼主要求有平举功能结构稍作修改即可达到。实现 ...

这个可能不行,那个圆盘可能是个透镜,这样一半被挡住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采用向心球轴承方式固定圆盘四周,再将圆盘倾斜相应角度,让圆盘转。

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只是如何控制倾摆角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只是如何控制倾摆角度呢?

倾斜圆盘周边加一个带齿圈的套筒,电机齿轮在一边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不行,那个圆盘可能是个透镜,这样一半被挡住了,谢谢!

你的意思是圆盘平面部分不能够被挡住,只能通过圆周部分进行定位?

网友:
用一个直流电机正反转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很小的,才一厘米不到,汽缸可能太大了

有小气缸,你斜着拉,计算上升高度

网友:
初来乍到请多关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小气缸,你斜着拉,计算上升高度

请看32楼的气缸,还有更小的么?

网友:
飞机前进后退控制与你的要求很相似。

网友:
是不是加工一个限位底座就好了?同意射灯那位

网友:
路过!
感觉可以利用圆珠笔伸缩的结构,转至相应的位置顶起便圆盘倾斜,结构及执行机构最简单。

网友:
输入信号是什么样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L:
执行机构为自制气缸,工件与气缸座为球头链接,通过气缸上的顶杆来执行工作。楼主感觉怎么样

层主自制气缸,这个厉害!能否比32楼的更加小巧?

网友:
加几个小气缸推推?

网友(点评):
请点评15#方案谢谢

网友N:
在零件底部做一个仿形轨道,轨道类型和过山车差不多,运行一周有高点有低点,靠中间支撑在轨道上的运动来实现圆盘高地各点的高地变化。     这个我也没做过,只是想法。

网友:
还没有搞定吗?你看看直升机控制旋翼的那个结构,看航模直升机的那种,舵机+连杆+鱼眼,两个舵机成90度控制。想什么角度就什么角度,弄个遥控器、或者事先编号程序用单片机给舵机PWM信号控制就行了。图片就不上了,麻烦,自己百度一下

网友O:
希望楼主列出限制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O:
希望楼主列出限制条件

好像掉了很多回帖!

网友:
顶一顶,清理垃圾,给大家洗眼睛!

楼主:
各位朋友感谢大家的回帖,这两天因为在葡萄牙开欧洲眼科年会,回帖不及时还请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N:
在零件底部做一个仿形轨道,轨道类型和过山车差不多,运行一周有高点有低点,靠中间支撑在轨道上的运动来实 ...

和我想的一样。

网友(点评):
英雄所见!佩服!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镜片安装在一根轴上,轴的一端需要铣出一个凹槽,用于约束镜片支架上下运动。外壳内侧加工出正弦轨迹,并且 ...

非常好的创意!扁D似乎无法保证圆心不动吧

网友H:
@xxtrumpf 请指教15#方案!

网友:
LZ不在,帮他顶帖!

网友:
@王俭苏州
请看82#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H:
非常好的创意!扁D似乎无法保证圆心不动吧

确实,轴与曲面的配合细节还需要认真考虑。
方法1:由于镜片旋转时,轴末端与外壳之间的距离是变化的,我们在轴末端加上可滚动的钢珠,当镜片处于水平位置,钢珠与外壳内侧的距离最近;当镜片处于最大旋转角度时,轴与外壳内侧的距离最远,为了保证镜片中心不发生改变,需要根据距离远近进行仿型加工。这个需要计算和模拟,精度视实际情况而定。我认为这个方案比较好。开模和机加工都行。
方法2:在紫色的固定座上开一个不规则腰槽,轴上穿一根销子在腰槽内运动,由此约束镜片支架。因为尺寸关系,可能难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H:
@xxtrumpf 请指教15#方案!

不敢说指教,我和你一样,一开始就想到这个,后来看镜片尺寸太小,我就联想到显微镜之类的东西,这样的结构气缸塞不下。就想到凸轮,后来才演化出轨迹。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不敢说指教,我和你一样,一开始就想到这个,后来看镜片尺寸太小,我就联想到显微镜之类的东西,这样的结 ...

之前有考虑凸轮,减少和简化了运动源,需要一个电机,小模齿轮。LZ似乎不赞成用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之前有考虑凸轮,减少和简化了运动源,需要一个电机,小模齿轮。LZ似乎不赞成用电机。

那只有气动马达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那只有气动马达了

气动马达应该尺寸更巨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气动马达应该尺寸更巨大了吧

难道用磁悬浮

网友H:
那只能悬浮起来,还需要转动的动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只能悬浮起来,还需要转动的动力啊。

算了,手动吧

网友H:
吹气,磁悬浮,不稳定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吹气,磁悬浮,不稳定结构!

还是小电机性价比高

网友:
http://tieba.baidu.com/photo/p?kw=%E5%8D%97%E4%BA%AC%E5%B7%A5%E4%B8%9A%E5%A4%A7%E5%AD%A6%E8%B7%91%E9%85%B7&ie=utf-8&flux=1&tid=3105456672&pic_id=df5c634e9258d10979a806b9da58ccbf6c814d7e&pn=1&fp=2&see_lz=1

电磁铁试试看

网友:
利用槽轮仿行机构就可以实现

网友:
为了威望。。。。

网友P:
主要是直径15mm这个太小了,东西都装不上去。
如果直径较大,圆盘中心锁一个万向关节,这样可以实现转动和角度调节。4个方向的8个角落,分别安装一个电磁铁,得电下降,不得电顶起来。这样就可以通过电信号控制了,一条线上的两个电磁铁一边得点一边不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N:
在零件底部做一个仿形轨道,轨道类型和过山车差不多,运行一周有高点有低点,靠中间支撑在轨道上的运动来实 ...

这想法不错啊。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镜片安装在一根轴上,轴的一端需要铣出一个凹槽,用于约束镜片支架上下运动。外壳内侧加工出正弦轨迹,并且 ...

good idea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主要是直径15mm这个太小了,东西都装不上去。
如果直径较大,圆盘中心锁一个万向关节,这样可以实现转动和 ...

这个办法很好,先在镜片周围贴上永磁铁片,然后装入关节轴承,外壳布置通电线圈,类似电磁继电器,在镜片上部设置一个可调硬限位即可控制转动角度。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看到了很多奇思妙想的好主意,欢迎加我微信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