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孔和金属轴之间过盈配合的范围在多少?

楼主(2017-09-28):
是根据不同的塑料材质来定还是其他的因素?

网友A:
要看塑料材质, 如果塑料比较脆就小一点,如果塑料比较软,形变量大就用大一点的过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塑料材质, 如果塑料比较脆就小一点,如果塑料比较软,形变量大就用大一点的过盈

我在网上查了下,有的说是零碰零,或者过盈0.03mm~0.05m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查了下,有的说是零碰零,或者过盈0.03mm~0.05mm

什么材质的塑料?

楼主:
没说具体的,我的分别是PA6和POM的塑料

网友:
看塑料材质的收缩比,然后再确定范围。

网友:
看塑料的材质和工作环境温度

网友:
我感觉还是按照配合工差,过盈量根据材质性质适当放大,这样比较保险

网友B:
如果是以上两各种成型塑胶料。建议零配零。缩水比较大

网友:
比正常的过盈配合大一点点即可

网友:
如果是定位,就走过度配合。如果有受力要求,建议使用ANSYS workbench模拟一下,看看多少合适

网友:
如果是过盈多少塑料不被破坏,那就和塑料材质及结构有关。

网友(2020-10-21):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以上两各种成型塑胶料。建议零配零。缩水比较大

大神,PC+ABS材料怎么选择配合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