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线运动单元(丝杠、齿轮齿条)选择

楼主(2017-09-28):
    本人设计非标设备经验算不足,现在需要做两件小东西。涉及到直线运动单元(涉及图片均来自网络),所以向各位大神请教,还请不吝赐教,谢谢。
    首先,描述一下需求:
    需求一:
    如图1所示,要做一个水平直线运动单元,往返速度2m/s,行程450mm左右,垂直负载约15kg。对精度要求相对较高点,但是空间限制不大。

    需求二:
    如图2所示,要做一个垂直直线运动单元,往返速度0.5m/s,行程300mm左右,往返单元为一水平平台,带动约2kg负载。精度要求一般,但是整体结构在高度方向上要尽量紧凑(避免与其他设备干涉)。

    在进行直线运动单元选择的时候,需求一想采用的是丝杠直线运动模组(如图3)。

    但是在需求2选择直线运动单元的时候,有点拿不准,好像丝杠模组,齿轮齿条模组(如图4)都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与此同时,另外一种方式(如图5,此图来自论坛网友“路漫漫其修远兮”,http://www.cmiw.cn/thread-342946-1-8.html,在此也深表感谢)似乎在高度上结构可以更加紧凑,只是在底部也要加一个直线运动结构,担心整体成本会更多,同时传动结构更多,精度会相较丝杠和齿轮齿条差点。

    因此,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来讨论一下:
    1、需求二里面选择哪种直线运动单元比较合适(综合精度、成本,结构紧凑性)?
    2、如果需求二选择齿轮齿条,实现的方式是不是齿条固定,齿轮和电机上下移动这种方式更好(更紧凑)?
    3、希望经验丰富的同志能够在选型上提供建议(丝杠模组/齿轮齿条模组厂家)?
    4、丝杠、齿轮齿条、还有另外一种同步带线性模组,这三种各自优势又是什么呢?
    帖子比较啰嗦,浪费了大家时间,不好意思,再次感谢大家。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图5

图5

网友:
精度要求高,有钱,就丝杆,其次是齿轮齿条,最简单的就是同步带了

网友:
需求2 自己搭一个同步带就好了,轻载

网友A:
丝杠精度高,噪音小,与电机惯性比小,适合伺服控制。齿轮齿条一般用于长距离的,这里不推荐。同步带的负载小,精度低考虑使用,这里就不考虑了。一个滚珠丝杠看楼主要求也就直径15左右的就好了,大概300多,你定制一个齿轮也得300多,所以成本和精度都应该首选丝杠,C7级精度应该就行了,具体看楼主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杠精度高,噪音小,与电机惯性比小,适合伺服控制。齿轮齿条一般用于长距离的,这里不推荐。同步带的负载 ...

网友B:
1.还是选图一吧
2.是齿条固定,齿轮和电机上下移动,会带来电机也会跟着走还会带来电缆的问题
3.要说优点,齿条和同步带的可以做的很长,别的并无什么优势。

网友:
450的行程,最高速要2m/s,这加速度和最高速对丝杠来说都太厉害了

网友(点评):
那基本上要上千转的转速了

网友(点评):
飞一般的速度!这么长的行程!

网友(点评):
是450mm,zhangzmc看错了吧。只是哪怕加速到2m/s就立马减速,加速度也是10了

网友:
同步带不适合做垂直提升机构,除非机构有防坠结构可以保护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还是选图一吧
2.是齿条固定,齿轮和电机上下移动,会带来电机也会跟着走还会带来电缆的问题
3.要说优点 ...

谢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还是选图一吧
2.是齿条固定,齿轮和电机上下移动,会带来电机也会跟着走还会带来电缆的问题
3.要说优点 ...

你说的图一,指的是那个升降平台,下面加个丝杠驱动那个?

网友:
2m/s,这个要求太高

网友C:
买模组不如自己搭机构,因为它很贵,而且无法基本上都是轻负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模组不如自己搭机构,因为它很贵,而且无法基本上都是轻负载了

确实好贵

网友:
楼主你Q号多少?可以加你一下吗?我这有整套配件的三维图,还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可以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