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2个支撑限制的自由度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9-28):
不都是仅仅限制了y方向(垂直)的移动么?

网友:
你看过机构原理吗

网友(点评):
机械原理找到下面那个,只是限制了一个方向的位置。那上面那个和这个什么区别呢?

网友(点评):
你拍照书籍吗,看书的目的是找个像的抄一下吗,你长这么大看书的目的是死记硬背吗,理解概念懂吗

网友(点评):
你不带说人话的,难怪都说你人格有问题

网友:
   约束没区别,活动铰链约束,法向的约束力,可以平移旋转,只是实际中的结构不一样,简化结果不同。

网友:
这个头像是开撕的节奏啊

网友:
楼主头像笑尿

网友:
在平面中,只有三个自由度,一者为面旋转,二者为前后及左右两个移动, 在立体中,有六个自由度,三个为前后、上下及左右三个移动和前后、上下及左右三面旋转。简单来说就是沿三个坐标轴的移动和绕三个坐标轴的转动 把构建相对于参考系具有独立运动参数的数目称为构件的自由度。

网友:
严格来说这两符号画的都有问题。

网友(点评):
我现在理解的是,这2个只限制了y方向(垂直方向的运动),其他5个没限制。阁下怎么看

楼主: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920/19/17134022_411083534.shtml
剪力弯矩图

网友:
这两都是一样的,只是画法不一样,我常见的是第二种

网友:
第一个是固定的旋转自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