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到304材质的轴,如何热处理硬度达到230-250HB?

楼主(2017-09-28):
       需要用到304材质的轴,轴尺寸φ40x800转速1000r/min左右1.5Kw电机带动,φ50x2000转速150r/min0.75KW减速电机带动,原来用40Cr,调质处理,但是这次必须用304材质,要怎么处理能让硬度达到230-250水平?求指教,求专业分析教学。谢谢

网友A:
HB  是表达的 表面硬度   你这是需要表面处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HB  是表达的 表面硬度   你这是需要表面处理 ?

普通碳钢的调质热处理一般要求热处理硬度达到HB220-250,调质处理也是表面处理吗?对内部结构没有影响?

网友B:
SUS304出厂硬度大体也就在那个范围,不需要再做特殊处理。
SUS304取代40CR ,不知道做设计的是怎么想的,两种材料的特性差别十分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US304出厂硬度大体也就在那个范围,不需要再做特殊处理。
SUS304取代40CR ,不知道做设计的是怎么想的, ...

我就是设计。不过用304做轴是因为很多行业像化工,食品行业都要求,与物料接触部分用304材质,这两个轴就是与物料接触的部分

网友:
304用于代替原有结构钢使用,结构强度需要重新校核,避免出现结构强度达不到输入要求。

网友:
按你给的尺寸,假如是最小直径的话,304的料直接用就是了,这奥氏体的料没调质一说,请复习下学校学的热处理知识

网友:
忘记说了 40CR属于合金结构钢  一般的调制硬度应该在320~380左右    这么一说你应该就明白了吧

网友C:
表面氮化处理看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HB  是表达的 表面硬度   你这是需要表面处理 ?

调质处理都是用HB来表示硬度的,检测方法不同

网友D:
楼主什么物料?
是不是可以用比304更耐酸蚀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什么物料?
是不是可以用比304更耐酸蚀的材料?

目前还不确定什么物料,只是我们客户里面要求用304的比较多,也有要求用316的

网友E:
304不能热处理,否则就等着锈吧.可以用不锈铁比如3Cr12然后调质表淬.

网友F:
304的硬度就在这个范围内啊,还需要处理?

网友G:
就是用304的话只能氮化了,千万注意变形!

网友:
这个需要热处理厂家保证的,你只需要这么要求即可

网友H:
离天津近的话 我给你试试氮化和调质 微信155 0223 1712

网友I:
选用304不锈钢轴可以起到防锈的作用

网友:
从来没用过304做轴,相比40Cr软太多,如果要用,建议增大直径,另外304不用热处理

网友J:
不锈钢能进行热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面氮化处理看看行不行

表面氮化只是耐磨性有了提高,现在要整个轴的强度都有所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4不能热处理,否则就等着锈吧.可以用不锈铁比如3Cr12然后调质表淬.

之前用40cr调质之后就是生锈特别严重,不锈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304的硬度就在这个范围内啊,还需要处理?

304棒料出厂硬度是多少我还没有了解过

网友(点评):
对于设计者,材料的属性,是先应该了解了才去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用304的话只能氮化了,千万注意变形!

如果用304做轴的话,这个尺寸的轴不做处理,直接用行吗?两米长轴是在0.75kw减速电机上,扭矩不超过50Nm,800长轴是装在1.5kw电机上,扭矩也不会很大10N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H:
离天津近的话 我给你试试氮化和调质 微信155 0223 1712

有点远,在南京,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锈钢能进行热处理吗?

可以热处理,但是只能固溶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选用304不锈钢轴可以起到防锈的作用

但是304热处理不好弄, 硬度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