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小晃动的方法

楼主(2017-09-28):
靠键与键槽连接实现滑动,滑动需要间隙,但是间隙容易导致晃动,请问下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小晃动

网友:
我觉得着这种结构晃动是必然的

网友:
用燕尾槽。

网友:
参考花键,开多几条槽

网友:
有种标准件叫:滚珠花键

网友:
改善润滑条件,提高配合精度也许是捷径。

网友:
做成花键晃动会小很多,要是彻底解决的话考虑其它方案把

网友:
精度给的合理,就能将晃动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网友:
线轴承是可以上下滑动的

网友:
提高键的配合精度

网友:
我用过THK的滚珠花键,很稳定的

网友:
滑动的这种情况,单键很难彻底解决晃动。0 X  Q2 Y2 Z, N6 k
矩形花键较多。

网友:
有些结构能实现明显的各向异性,即有的方向很硬,有的方向很软。但是对于LZ的情况,我的建议是焊死!

网友:
提高键的配合精度或更换滑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