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分析下轴断的原因

楼主(2017-09-28):
各位给分析下这根轴断的原因这是农机上的秸秆还田机轴,外端48花键处连接拖拉机的万向节传动轴,中间花键位于齿轮箱内,上一个弧齿轮。
材料是45#,调质硬度25-30,断的位置直径50mm,轴长325mm,没怎么用就断了。

楼主:
断的轴也有40Cr材质的

网友(点评):
齿轮没事?

网友:
要有设计图纸,断面图片,金相图片,化捡报告,再往下说

网友:
断面是什么样子的,发张照片看看。

楼主:
@桃园闲客    各别的断,会不会存在整套传动系统匹配的问题。
 另外会不会拖拉机马力过大,存在大马拉小车
       断轴还没发回来。

网友:
轴的材质,热处理都是符合要求标准的吗

网友:
这么粗的轴都能脆断,这是承受了多大的力?或者有可能是装配的时候扭曲了,导致旋转过程中承受较大的应力

网友:
很多情况都有可能引发断轴,最好能上断面图、断裂位置、设计图纸。
既然断轴了,那么肯定是轴强度达不到要求。
1、材料本身不过关;
2、热处理有问题,可以进行表面淬火;
3、设计问题,建议校核危险截面的安全系数。

网友:
材质、转速、硬度、润滑

网友:
成熟的设计断轴,肯定是热处理问题,,,,,

网友:
有的断轴是因为肩颈处的R没有处理好造成的。

网友:
同意楼上,轴肩处理可能有问题,另考虑农用机械,载荷冲击大

网友:
没有看见断面图,如果厂家只是这一台有问题,估计是装配,加工工艺,材质的问题。

楼主:
百分之一的概率,同样东西三家在用,其它厂家暂时还没反映这个问题。轴本身问题不可回避。
现实使用中农机的主机与农机具动力匹配存在大车拉小车的现象

网友A:
大车拉小车不好说,没数据支撑。概率最高的情况是材质和热处理。这是国情,按理这个轴不算细,把它一下干断还是很难的。

网友:
不能随便判断得有断面照片看看断面不同断轴的原因就不一样

网友:
热处理嫌疑最大,应该是回火不当。

网友:
这个问题就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车拉小车不好说,没数据支撑。概率最高的情况是材质和热处理。这是国情,按理这个轴不算细,把它一下干断 ...

这个轴细不细还是要看工况的.

网友(点评):
你有仔细看帖吗?以为是盾构机?不知道遇到什么材质的东西??

网友:
排除设计强度校核问题那么就要怀疑一下两点
1、热处理工艺问题,(可以把如处理之后的轴做一个磁粉探伤)
2、材质问题,锻打料>40CR>45#.
3、结构细节设计问题,台阶处存在锐角。

网友:
这个轴工艺可能是调质后中频淬火。热处理中频出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20楼说的挺全面!

网友:
我也蠻想知道如果軸斷裂可以用什麼軟體分析比較恰當

网友:
三家就你家断轴,设计强度校核应该没问题,大部分就热处理的问题;

网友:
连个断裂的截面图片都么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轴细不细还是要看工况的.

      楼主自己说的“现实使用中农机的主机与农机具动力匹配存在大车拉小车的现象”。如果工作部位突然卡死,或者负载较大。对于主机来是,其实还在载荷范围。但轴的承载能力不够,你说轴会不会断?我说那句话没有问题。

网友:
换材料 40cr的或者20CRMUTI的
40cr的调质不要高频
20crmuti的渗碳
核验荷载没问题的肯定问题在热处理上面
另外材质也很关键,一定要正规厂家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