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密数控机床重复性问题

楼主(2017-09-28):
       现在大型的高精密数控机床通过光栅尺等检测元件将机械系统的变形,间隙,摩擦等包含进了反馈环里,精度可以达到很高,但是在运行过程中每一次到同一位置时总有位置偏差,尽管很小,但其机理不明确,且没有规律可言,有没有大神知道一二给小弟讲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
有多小,光栅尺的精度没问题,但机械机构的精度,有可能就达不到了,比如挂钟就如机床,最小是秒针,一秒两秒走,都没问题,你让它走0.5秒是走不来的,和装配精度,结构件的刚性热稳定性都很有关系

网友A:
和温度,丝杠的精度等都有关系,没有机床是一点误差没有的,只是误差大小的问题

网友:
了解一下机床的结构,参考看一下有关的数控机床验收GB,就能明白。

网友B:
"但是在运行过程中每一次到同一位置时总有位置偏差"这就是机床的重复定位精度问题,误差总是存在的,是不是在标准之内,就要测量,也就可判断机床质量的怎么样.

网友C:
只要有传动机构就存在误差,只不过其误差是否满足加工需求。普通数控设备理论精度都是10的负三次方。但加工时都无法保证,只能保证0.01的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温度,丝杠的精度等都有关系,没有机床是一点误差没有的,只是误差大小的问题

您好,我们也知道和温度还有零件精度有关系,但作用机理还是不太明白,您能给讲讲吗,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们也知道和温度还有零件精度有关系,但作用机理还是不太明白,您能给讲讲吗,谢谢您。

还有机床的伺服放大器也有关系
温度影响可以通过热补偿来抵消,精度影响(细微的)可以通过激光干涉仪检测,然后在机床的参数里边补偿,这些所有的都做好的话,也只能提升机床的精度,没法做到精度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有传动机构就存在误差,只不过其误差是否满足加工需求。普通数控设备理论精度都是10的负三次方。但加工 ...

我们的机床重复性达到了1.5-2um,想再提高,其机理不清楚啊

网友(点评):
说实在的已经很高,对精密机床了解不是很多,不敢妄加评论。:)

网友(点评):
说实在的已经很高,对精密机床了解不是很多,不敢妄加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温度,丝杠的精度等都有关系,没有机床是一点误差没有的,只是误差大小的问题

您的话等于f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在运行过程中每一次到同一位置时总有位置偏差"这就是机床的重复定位精度问题,误差总是存在的,是不是 ...

哥们看好题目,你答的什么

网友:
里面好多大神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