酚醛板可以攻牙吗

楼主(2017-09-28):
如题:
酚醛板可以攻牙吗?效果怎么样,攻牙时会不会裂开?
加装螺纹牙套会不会好点?

网友:
楼主说的是酚醛树脂压布板吧?这个无法攻牙,我们用来做绝缘垫板都只是用来做过孔的

网友:
用铆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

我查看百度上说:螺纹牙套的用途:主要用于各种低强度的金属和非金属材料上(如铝、镁、铸铁等低强度轻合金材料及塑料、橡胶、密度板、电木、陶瓷、玻璃钢、木材、等低强度工程材料上,可明显提高螺纹连接强度和耐磨性;防止螺纹松动、滑牙;修复已损坏的内螺纹孔。

可以用在电木板,我不清楚怎么用

网友(点评):
关键是酚醛板比较脆。一般不建议用。我不知道你有多特殊的情况,但是我觉得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
攻牙肯定是不行的,加套的话也要看嵌套进去是否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