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赐招:同步顶升送料机构

楼主(2017-09-28):
图为同步顶升送料的机构,要求此机构轻巧,同步顶升,共用一个动力源,方便维修,不知道那种机构可以用到

网友A:
这个可以实现同步的,之前设计过这种机构,采用的是连轴同步器,方向选好就很方便的实现同步

网友B:
双输出的电机+两端各一对伞齿轮+丝杠螺母升降。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实现同步的,之前设计过这种机构,采用的是连轴同步器,方向选好就很方便的实现同步

大神,有没有案例给我参考一下,连轴同步器,没有用过,不是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输出的电机+两端各一对伞齿轮+丝杠螺母升降。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理解。

双出轴电机可以走脉冲控制吗?定位是否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出轴电机可以走脉冲控制吗?定位是否准确,

双出轴是减速机,与你的伺服电机连接。根据你需要的精度是选择减速机的精度

网友:
升降机行不行?,就是需要有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输出的电机+两端各一对伞齿轮+丝杠螺母升降。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理解。

正解,2组锥齿轮,我也这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输出的电机+两端各一对伞齿轮+丝杠螺母升降。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理解。

两端距离远了点,好实现吗?

网友:
同步带  带动丝杆 或者齿轮带动丝杆都可以 同步带装配简单点造价低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输出的电机+两端各一对伞齿轮+丝杠螺母升降。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理解。

有道理

网友:
两头做剪刀叉支撑用连杆联动,适当调整连杆长度做到同步不难

网友C:
凸轮机构,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凸轮机构,希望能够帮到你

请问上面的台板底下用4个关节轴承实际生产出来 有晃动吗?  平稳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上面的台板底下用4个关节轴承实际生产出来 有晃动吗?  平稳性怎么样

同步提升,基本不会有晃动,这个是用来提升空调室外机的,不过这个提升的高度较小

网友(2023-10-26):
丝杆现在便宜了,有现成的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实现同步的,之前设计过这种机构,采用的是连轴同步器,方向选好就很方便的实现同步

伞齿轮就是锥齿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输出的电机+两端各一对伞齿轮+丝杠螺母升降。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理解。

精度不好

网友E:
中间一根长轴把两头连起来,电机配个减速机带着轴转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间一根长轴把两头连起来,电机配个减速机带着轴转就行了

网友:
意思一下,用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