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齿锥齿轮问题

楼主(2017-09-28):
很少用到直齿锥齿轮,不熟悉这种齿轮怎么配合的,下图 哪两个圆圈的 尺寸怎么确定的, 这种齿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
我也不懂这方面,同求大神赐教

网友:
这个要查机械设计手册了

网友:
注意轴向力!

网友:
简单说这两尺寸是要根据公式算出来的,去翻翻机械设计书册。

网友A:
能不能把大学课本读一读,把手册很好的读一下。

网友:
来上海我才意识到:原来做机械没看过机械设计手册的并不是个例。我还以为这是基本功。果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
我是理解为两齿轮的节圆处理的,具体还是查手册确定具体参数

网友:
首先得了解设计的速比,根据承载确定模数、齿数等,这两个距离的其中一个可以根据接触面进行调整。(方便加工)下载这方面的软件很多,输入参数就可以得到数据。

网友B:
概念错误。图示是伞齿轮,主要参数是:模数、传动比。找一遍《机械设计手册》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大学课本读一读,把手册很好的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概念错误。图示是伞齿轮,主要参数是:模数、传动比。找一遍《机械设计手册》看看吧。

好的,请问下 伞齿轮和直线齿锥齿轮是同一种齿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请问下 伞齿轮和直线齿锥齿轮是同一种齿轮吗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