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型膨胀螺栓的想法

楼主(2017-09-28):
        自己最近想出的一个新的关于膨胀螺栓的方法,解决以前的膨胀螺栓在拆除所固定的工件或者机床需要切割等等方法解决安全隐患的问题(比如说不切除裸露在地面外的螺栓头会绊倒人),还有解决膨胀螺栓不成为“一次性螺栓”的办法。请看图

这是零件1 膨胀螺母

这是零件1 膨胀螺母

这是原理图2

这是原理图2

        关于其他不明白的可以回帖说明,请有加工能力的可以给我验证一下,因为我现在得重新找工作,上火,真希望能在大连开发区家的附近找到一份工作。

楼主:
这样我觉得可以的,然后还可以重复利用

楼主:
如果可行大家就拿去用吧 ,我只是想找一个理想的工作。PS 膨胀螺母在有些场合可以用工程塑料代替

网友:
思路新颖,不错,完全可以试试。不过,这个螺丝肯定要求洞打深些,否则螺栓顶不深。

网友(点评):
手机上网回复不了,只能点评说一下,我觉得不用打太深的孔。

网友:
有问题想问一下,这本身是向下的楔入力转换,现在扭力增大了不少,能克服吗

网友(点评):
手机不能点击回复,点评说一下,其实是双向力

网友:
鼓励一下~~!

网友:
倒是可以做些样品试试,直接用膨胀螺母和膨胀螺钉可以不?

网友:
这样设计感觉成本较高,不如F:\2025.jpg

网友(点评):
我是考虑回收利用的

网友:
说到底涨套还是不能重复利用的,楼上这种和内膨胀螺栓都能实现,不过还是为楼主能够创新点赞

网友(点评):
手机无法回复,只能点评,在机械行业有一种带螺丝孔的销子,怎么把这种销子取出,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胀套取出。

网友(点评):
手机无法回复,只能点评,在机械行业有一种带螺丝孔的销子,怎么把这种销子取出,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胀套取出。

网友(点评):
应该有可回收利用的涨套

网友(点评):
塑料的可以

网友:
思路新颖,不错,完全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办法确实不错,割那个头子确实费事。

网友A:
搜一下“击芯膨胀螺钉”吧,跟楼主的想法基本相同
不过比楼主的有几个优点:
1. 同等孔径的螺钉,击芯膨胀螺钉的螺纹比楼主的要大,自然能实现更大的压紧力;
2. 击芯膨胀螺钉是将螺栓塞入孔内后,直接用锤子敲击中间的铁芯,就可以涨紧了,比楼主的边拧紧边涨紧要方便许多,涨紧,拧紧动作完全分离,不会增大拧紧力矩
    按楼主的想法,中间的螺栓在拧紧的过程中,涨紧面会产生很大的接触压力,尤其是涨紧螺母的涨紧锥面是开槽的,槽的尖棱很容易压入到螺栓锥面内部,加大力拧入的时候容易导致螺栓扭曲变形,轻则造成螺纹变形互相咬死,重则扭断螺栓。   另一个严重问题,螺栓拧入的时候已经涨紧到极限了,但是螺栓还没有压紧要压紧的物体怎么办?涨紧过程产生的力向外推中间的螺栓,要压紧物体也是产生推着螺栓向外的力,很不好的趋势。

击芯膨胀螺钉

击芯膨胀螺钉

网友(点评):
好东西!但是锤子敲进去的芯子,时间久了会不会有弹出来?

网友(点评):
应用场合不同

网友:
里面的那个顶销可不可以用聚氨酯弹性棒代替,这样还不生锈,如果以后需要松开的话还能自己回弹,不然感觉生锈后就合在一起了

网友:
创意很好,
有个涨开强度问题,涨开时的摩擦力很大,套筒会不会打滑?
传统的膨胀螺丝如果底孔打大了也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按照我的想法在实际使用中有问题,螺套如何固定?会跟着螺栓一起打转。

网友:
螺栓可以重复利用,不错。

网友:
这东西不能用,膨胀螺栓不仅与地面或墙面联接,还要压紧上面的地脚,这种要么没胀紧,要么没压紧.

网友(点评):
你好像没搞明白

网友:
这东西不能用,膨胀螺栓不仅与地面或墙面联结,还要压紧上面的地脚,这种要么没胀紧,要么没压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一下“击芯膨胀螺钉”吧,跟楼主的想法基本相同
不过比楼主的有几个优点:
1. 同等孔径的螺钉,击芯膨 ...

这东西挺常见啊,还没见过击芯自己退出来的情况

网友:
  这样设计的确很有新意!确实可以实现回收再利用的目的。不过好像还不够完善。感觉用内六角螺杆再加螺母才能用哦,内六角用来顶紧膨胀套,螺母用来紧固工件、

网友:
感谢楼主的想法,不过很早以前这个“”思路“”人们已经用了
看图说话

网友(点评):
哥们,应用场合不同,图片这种你觉得固定一般的设备吗?

网友:
螺栓不能自锁,震动会松动

网友:
再好的方案 最终还是要看成本

网友:
高强度螺栓都是一次性的,你这种民用制造成本高,工业的又用不了,没有相关标准套用,还要请机构检测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一下“击芯膨胀螺钉”吧,跟楼主的想法基本相同
不过比楼主的有几个优点:
1. 同等孔径的螺钉,击芯膨 ...

楼主看清楚,不仅图片,还有文字,另外,你说“应用场合不同”,请注明哪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