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单元如何使用实体单元分析?

楼主(2017-09-29):
这样的。
因为在用梁单元分析一个算例的时候,正应力没有问题,但是切应力差了15%,所以我想用实体单元来分析。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梁单元的时候,我的约束和力都加载到了“弹性球”上,但是实体单元没有弹性球怎么加啊~~~而且这个弹性球在截面是在空间中的,如图

网友:
这个没办法,实体梁你只能按照实际的约束来了,该螺栓螺栓该焊接焊接,实体单元和梁单元有本质的区别;
你百分之15的误差是如何来的?手算么?如何得知的标准答案?

网友(点评):
是的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rBMe5Q 密码: q7y5 这里有标准习题答案

网友:
看到了,网盘的题,这种题目我一般也是手算,有限元算没必要,或者你可以用一些二维的小软件来算也很方便
我拿有限元试试,有结果了给你回复

网友:
如果是实体单元的话,你可以用连接来达到旋转自由度(将一个点跟实体单元相连接,点可以有6个自由度)

网友:
楼主,我把网格划分的更细了些,结果已经很收敛了(网格太密都变黑色了),误差还是15%,另外我用2维的校核了下其他数据,也是会有误差的,这个很可能是软件误差的问题;我手算了下静矩和截面惯性矩,无非就是保留几位小数的问题,都考虑上误差也是在14%左右;有时间我在拿Abaqus试试吧楼主也不必太纠结于此,软件本身的误差无可避免且有很多种原因造成的,我们实际中应该多多的实际测试下来避免这类问题

网友(点评):
非常感激 请问您下面那几个框框也是simulation的数据么?另外您说的二维指的是其他的小软件么?

楼主:
百度里的楼主是真正提出问题的人,而我是第一个回答那个问题的人,也遇到他一样的困惑,特来求救

网友A:
SW里也能导那样的线,但是不直观,弄着比较累,这样的简单的平面力系的建议不用SW,还不够费事的,你要有精力可以练练3D3S或者PKPM
我这个小软件叫RISA-2D全英文的,推荐你下个手机版的结构大师,那个是中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里也能导那样的线,但是不直观,弄着比较累,这样的简单的平面力系的建议不用SW,还不够费事的,你要有精 ...

谢谢。我回去研究下你那个小软件。pk那个是钢结构用的软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回去研究下你那个小软件。pk那个是钢结构用的软件吧

搞这种东西钢结构的知识是必须熟练的,这种简单结构其实最快的是手算,看到它基本条件反射了,空间桁架一类的再依靠软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这种东西钢结构的知识是必须熟练的,这种简单结构其实最快的是手算,看到它基本条件反射了,空间桁架一 ...

这个问题手算当然可以,但是,如果这种简支梁solidworks用梁单元算不准,那么对于大型空间结构恐怕很难考虑在solidworks里用梁单元计算,而如果用实体单元的话,大型结构节点、单元数量巨大,费时费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手算当然可以,但是,如果这种简支梁solidworks用梁单元算不准,那么对于大型空间结构恐怕很难考 ...

这软件就是算不准的,某些问题还不如手算,梁单元过于简单,如果截面不对称的结构,上下表面应力不一致,simulation也无法区分,最大剪应力也没有,要求较高的话还是使用专业软件吧

网友(2020-11-25):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手算当然可以,但是,如果这种简支梁solidworks用梁单元算不准,那么对于大型空间结构恐怕很难考 ...

你这种简支梁的模型,首先算出来尺寸差距15% ,这个并不是误差,而是错误。产生错误的原因与你的网格划分疏密程度没有任何关系。是你的简支梁定义约束关系的时候错了。你需要了解简支梁模型,悬臂梁模型,超静定的知识。你才能正确的得到正确的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