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翻转机构设计

楼主(2017-09-29):
       如图(反装状态),将电动三轮车后车架底盘(包括安装好的轮胎等部分)围绕黄色的轴侧向旋转180度,使车架底盘正装,求这个翻转机构的设计,哪位机械设计大神,给个思路,小弟再次谢谢了,这只是我的一种思路,可以任意设计,只要能达到要求即可

网友:
转动轴在旁边会不会占用空间大了点,看看有么有方法转动轴在中间,坐等其他好的想法

网友:
参考水泥搅拌车或垃圾车倾倒,做个大的圆形轨道,链条带动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四杆机构

网友A:
翻转的条件是什么?手动、液压、气动、电动?主要是你的设计意图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转的条件是什么?手动、液压、气动、电动?主要是你的设计意图不了解

除了手动,其他都可以的,只要能达到要求,都可以哈

网友(点评):
我们都是两个人抬着翻转,你可能要求自动化程度高一些。车间一般气源都有,可以考虑气动,成本也低一些。

网友B:
用气缸带动齿条齿轮达到翻转的目的。供参考。

网友(点评):
他这个应该蛮重的,气缸估计带不动旋转

网友(点评):
我感觉还是电机减速机带动好一点

网友:
可以参考的机构很多。

网友:
可参考垃圾车倾倒加气缸或翻斗车结构

网友:
个人感觉完全可以利用车轴,不论用机构抬升车轮还是降下车架支持部件,然后使车架绕车轴转180度,后者的话可能更利于移到下一工位,完成下道工序

网友C:
条件许可可以做一个直径3米左右的圆筒,1.6米长。圆筒内部两侧设置可以升降的夹持机构,圆筒夹持后旋转180°,夹持机构下降、松开。前件移出,后件移入、再夹持、旋转。

楼主:
引用 楼主:
除了手动,其他都可以的,只要能达到要求,都可以哈

客户要求要自动化,我们只能按照要求来

网友:
将工件滑到60°角度(角度越大越好,稳定的情况下)的斜面上,推斜面翻转,然后设计个简单机构缓冲 。

网友D:
原地上下旋转不行?这样需要比较小的力。
你的想法是翻转,重力产生的力矩得多大?

网友(点评):
翻转的目的可能是工位的需要。

网友E:
这是生产线中的一个步序吗?整体环境还是要说明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地上下旋转不行?这样需要比较小的力。
你的想法是翻转,重力产生的力矩得多大?

这个车架大概200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生产线中的一个步序吗?整体环境还是要说明一下吧。。。

刚开始将空空的后车架反转(倒着放)放在板链线上,然后在各个工位上安装轮胎等(如图),然后进过一个翻转机构,使车架翻转180度正装进入下一条板链线,进行就下来外壳的安装等,翻转机构就是将车架翻转180度,只要能达到这个要求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条件许可可以做一个直径3米左右的圆筒,1.6米长。圆筒内部两侧设置可以升降的夹持机构,圆筒夹持后旋转180 ...

这个貌似有点难,成本也相对高一点

网友:
搞个变位机

网友:
参考变位机,电机加涡轮蜗杆减速机

网友:
气缸、电机

网友F:
要知道翻转前在什么上面,在地上吗?

网友:
两端万向轴承座,链轮链条传动,减速机+电机,这么重 要做好安全措施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知道翻转前在什么上面,在地上吗?

从一条板链线到另一条板链线

网友:
不知道你对翻转后的干涉状态有无要求,没什么要求的话,可以试一试两边圆,工件卡中间,减速机在一侧带动旋转

网友:
车子的轴线,翻转的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气缸带动齿条齿轮达到翻转的目的。供参考。

需要刹车,避免断气危险;

可以不要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