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螺栓是什么?说是通用在用

楼主(2017-09-29):
这几天有个项目提到一个东西,叫数据螺栓,完全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求详细介绍!

网友:
螺栓数据吧?

网友(点评):
RFID数据螺栓 肯定不是螺栓数据!

网友:
这个还真没听说过,百度搜一下看看呢

网友(点评):
通用发动机装配过程采用RFID智能螺栓追踪 字号 评论 邮件 纠错 2014年01月16日15:52 来源:元器件交易网   通用在纽约州托纳旺达的生产工厂采用高频无源RFID标签对加工过程进行追踪,实现全过程的记录。其中RF

网友(点评):
http://tech.hexun.com/2014-01-16/161490164.html

楼主:
不知道有人用过没有 可以细细讲一下吗

网友:
 通用在纽约州托纳旺达的生产工厂采用高频无源RFID标签对加工过程进行追踪,实现全过程的记录。其中RFID标签来自Balluff。
  纽约州托纳旺达的通用发动机加工厂的部分缸体、缸盖上采用内嵌无源RFID标签的智能螺栓。这些缸体、缸盖主要用于生产Gen 5六缸、八缸的发动机,其中内嵌的RFID标签用于追踪发动机的组装过程。2012年初开始采用RFID追踪系统,Gen 5生产线共安装了284个RFID读写探头,其中的RFID标签为13.56MHz高频RFID标签,符合 ISO 15693标准。
发动机采用内嵌13.56MHz RFID标签智能螺栓
  通用采用RFID技术追踪发动机装配过程已经有十年之久了。最初,加工厂的托盘上安装无源13.56 MHz Siemens Simatic RF340T标签,其内存为8KB,对发动机的装配过程进行追踪。首先,发动机组件放到安装有RFID标签的托盘上,发动机的唯一ID编码被写入托盘的RFID标签内。托盘的标签不断被读写,记录上面装载过的配件信息。该RFID追踪解决方案不仅有助于确保工厂执行正确的装配流程,而且为零部件的召回提供历史记录信息。
  工厂还给每个加工机床安装 Balluff无源13.56 MHz纽扣标签。机器上安装有RFID读写器,通过RFID标签的读取,确保加工机器的选取的合理性。
  2011年,Gen 5发动机的生产过程中开始探索对缸体、缸盖装配的追踪。为确保装配线的正常工作,通用汽车和其他制造商通常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通过摄像头查看文字性质的部分唯一性编码以及二维码等,该技术被称之为编码探针。另一种方式是基于RFID技术, 采用RFID螺栓和固定式RFID读写器追踪生产线上运动的配件。
  该方案包括200个安装在缸体生产线和84个安装在缸盖生产线的RFID读写探头,这些读写器点分布在生产线的不同位置上;RFID标签内嵌在螺栓中,由Balluff公司提供。
  方案中的定制螺栓采用Balluff BIS M-series 13.56 MHz RFID标签,标签内存为2KB。方案中用于数据传输的中间件也由Balluff提供。右侧为Balluff BIS-M读写头,左侧为RFID螺栓零部件经过RFID读写头时,标签数据被读取,并转发到后台数据库。以上过程执行完后,读写头将数据写入智能RFID螺栓,表明此过程结束。
  如果缸体、缸盖装配过程中发生错误,员工需要采用手持读写器读取标签数据。工厂采用内嵌RFID读写模块的Psion Workabout Pro手持终端。
  智能螺栓可以重复利用。缸体、缸盖加工完成后,可以移除螺栓,并将其内存数据清理掉,以备循环利用。
  通用公司计划将RFID不断应用到新产品的生产线中。

补充内容 (2017-9-29 13:43):
相当如智能管理,连螺栓都排队编号管理好了

网友(点评):
这份资料有的,谢谢了!

网友A:
恐怕只有造这个词的人自己知道。

网友:
螺栓上带有RFID标签,可以数字识别。就跟RFID刀头一样,无非是刀头上的个头大一些。估计的哈。猜的

网友:
数据螺栓这个名词太高大上了,没有听说的,就算是有这种东西,按照资料的信息来看,一般规模的公司是难以承受高昂的成本的

楼主:
已解决,特意上来给大家分享:

RFID射频识别技术:  由电子标签、  读写器 、 计算机网络组成,其中这里的数据螺栓实际就是电子标签,类似二维码的玩意儿,只不过当被读写器(类似扫码器)靠近时,就被激活,进行数据传输(读取,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恐怕只有造这个词的人自己知道。

是滴    内部是这么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