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不通电时能否转动

楼主(2017-09-29):
如题,我好像看到过步进电机是不能转动,普通三相电机是可以转动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
你答错了。没电时,只有锥形电机不能转动。因为自带刹车。别的电机都能转动。

网友:
这个没有绝对的 ,看你这电机有没有配置刹车装置

网友:
要看电机有没有带刹车装置
这个什么电机没关系

网友:
步进电机短接是有一个刹车力等于最大额定扭力。

网友:
与传动系统断开。

网友:
不通电,所有的电机都不能转动,
没有电,怎么产生磁场?

网友:
主要看带不带抱闸。

网友(2019-08-19):
与设计理念及要求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