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零件怎么样加工更方便?

楼主(2017-09-29):
如图所示,在一个25x25x64mm的铝合金长方体上加工喇叭形的口,怎么样加工更方便啊?是整体式加工方便,还是将零件对称切开分别加工左右两侧,然后在装配的时候合到一起更方便加工呢?
另外,这么小的东西(是一种电子器件)都是用什么样的机床加工啊?很少做这种袖珍型的东西。。。
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我就想知道是谁这么人才,设计个这么零件

网友B:
烧软了以后挤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是谁这么人才,设计个这么零件

这个东西在一些领域里很常见,只是可能咱们接触的比较少而已,不喜勿喷哈

网友C:
批量大,精度不高,开压铸铝磨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软了以后挤出来

这个主意太好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批量大,精度不高,开压铸铝磨具

精度要求还好吧,喇叭口内部光洁度不大于30微米,机加工肯定是没问题的,不知道模具能做到多少

网友:
这个一般就是塑料的护套(放端子的对插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要求还好吧,喇叭口内部光洁度不大于30微米,机加工肯定是没问题的,不知道模具能做到多少

Ra3.2-6.3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压铸吧,机加工就别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铸吧,机加工就别考虑了

模具费高吗?粗略估计得多少呢?我们现在产品试制阶段,量太小啊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模具费高吗?粗略估计得多少呢?我们现在产品试制阶段,量太小啊 。。。

模具费不清楚,量小的话,的确不适合开模看看后续有没有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具费不清楚,量小的话,的确不适合开模看看后续有没有量吧

那试制阶段也得做啊,就只能机加工了。。。

网友E:
单件的花,直接做一个电极,电火花

网友:
样件太少的话,两种办法,一种是电火花加工,一种是慢走丝线切割,应该是比较经济实惠,效率最高的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件的花,直接做一个电极,电火花

没接触过电火花加工,加工出来的表面粗糙的到多少呢?尺寸精度能到几级?谢谢了~

网友:
就你说的切开加工应该就可以吧,可以沿着一喇叭口一端面切开,只机加工一侧,然后装起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模具费高吗?粗略估计得多少呢?我们现在产品试制阶段,量太小啊 。。。

量小可以考虑电极加工或者NC吗

网友:
中间的孔铣出来,电火花清角

网友:
这不用模具做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量小可以考虑电极加工或者NC吗

CNC加工硬铝最小壁厚能达到多少?1.5或者2mm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CNC加工硬铝最小壁厚能达到多少?1.5或者2mm可以吗?

这个要问专业的加工点了,本人没做过这么小壁厚的

网友:
试试3D打印

网友:
这就是个铸铝件。

网友:
就是压铸件

网友:
3D打印呢?试验阶段的话,这个比较好吧。。

网友:
可以先打穿丝孔,再线切割,然后再用电火花加工斜槽。外形都不是重点。你们都知道怎么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CNC加工硬铝最小壁厚能达到多少?1.5或者2mm可以吗?

0.5mm都可以

网友:
打样的话3D打印、电火花都可以吧

网友:
不出意外你这是连接器,  EDM 粗糙度3.2 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零件,机加工做的话,费用会很高的,几个方孔需要使用电火花来加工 的

网友:
3D打印    直接成型

网友:
线切割再电火花?不是塑料,不能压铸,我也很想知道机加工怎么做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压铸吧,机加工就别考虑了

 电火花不就完了

网友:
批量的话直接开模压铸。
单件机加能做,但可能有圆角;线切割和电火花也能做;3D打印不了解。你这个件粗糙度不是问题,问题是加工非常墨迹,单独做几件价格肯定偏高,具体选哪个你得找厂家比价。

网友:
单纯谈加工,这是可以线切割切出来的
那种变角度机床

网友:
机加很困难都是铸造。

网友:
我就是看看,现在3D打印的粗糙度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哈哈,第一时间想到打火花

网友:
工艺,铣床开六方

打穿线孔,再线割(分快,中,慢)成本和光洁度是成正比

再放电(有普通机,有专业零件机,有镜面机)同上

这是机加工工艺,线割方孔槽,注意有R角,注意需要避空否要备注清楚

网友G:
本人设计的话,形状不能改的前提,把此款工件从孔并列切开,用精雕机走槽形状,再2和1,就完美了,费用也不高,这种哪怕是量产,也不会太多,外观也美丽,模具不太好开,壁有点薄,这个就增加了模具费用

网友:
这个件可以分成几节最后装起来做,这样更方便。

网友:
看数量,多数开模
少数,一分二,销子连接

网友:
我们有和你类似的零件是焊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是谁这么人才,设计个这么零件

天线上的零件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天线上的零件都是这样

正解啊亲!!!你们做这种天线吗?方便说下是哪家吗?我们正要找这种供应商。还有,如果是焊接的话,应该是从中间一分为二,然后分别加工对吧?怎么保证精度呢?波长短的时候,要求还是蛮高的,焊接能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本人设计的话,形状不能改的前提,把此款工件从孔并列切开,用精雕机走槽形状,再2和1,就完美了,费用也不 ...

嗯嗯,我也是这个意思,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正解啊亲!!!你们做这种天线吗?方便说下是哪家吗?我们正要找这种供应商。还有,如果是焊接的话,应该 ...

你也是做天线的吗,在哪儿呢,这种一般是分层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也是做天线的吗,在哪儿呢,这种一般是分层加工的

我们用到天线,是外包的,公司在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