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之间该如何选择连接方式

楼主(2017-09-29):
零件与零件之间该如何选择连接方式

网友:
根据需要,有很多种啊,螺纹连接,键连接,过盈配合连接等等,很多种的。
要根据不同需求,进行选择。

网友(点评):
+焊接、铆接、螺钉、粘接、

网友A:
这个问题太大了,我都不敢问。。。我觉得楼主应该问“有哪些连接方式”再单独百度下各种连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太大了,我都不敢问。。。我觉得楼主应该问“有哪些连接方式”再单独百度下各种连接方式

好的

网友:
这得看你受力的方式和方向来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