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角车床、三瓣弹簧夹头夹紧力测量

楼主(2017-09-29):
夹头如图。加工工件是圆柱薄壁工件,尺寸小外径11mm,内径7.5mm。
运行时,凸轮带动加紧;调试时,手动拨杆拉紧。
想要测量夹头的夹紧力(调试以及开班测量),具体想法是找力传感器类测量仪代替工件伸入夹头,夹紧后直接测量力。
有没有合适的产品或者好的设计自己做?

网友:
估计没有现成的。

网友:
找压敏传感器厂家问问看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A:
德国SMW GFT-X卡盘夹紧力测量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国SMW GFT-X卡盘夹紧力测量仪

之前询问尺寸不合适,最小的好像是18mm的。谢谢!

网友B:
这种测量夹头不好找啊,直径太小了

网友C:
这种结构属于刚性连接,可以参考锁紧行程,
如果行程够,是没有问题。
如何棒料不规则,或棒料尺寸超差,销紧刚性就差的多。
就是你担心的能否夹紧问题。
这里不包含夹头和本体的设计合理性和制造误差因素。但这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属于刚性连接,可以参考锁紧行程,
如果行程够,是没有问题。
如何棒料不规则,或棒料尺寸超差, ...

并不是担心是否锁紧,我们本身调试就是调节锁紧行程的,靠经验确认夹紧力是否足够,根据工件外径尺寸变化确认力是否过大。
主要是客户提出来需要知道这个力是多少,虽然觉得很没有必要,但是没办法还是得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测量夹头不好找啊,直径太小了

找到一款,但是不确定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