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液压结构强度是否足够?

楼主(2017-09-29):
工作时的压力是2吨,但是液压缸的设计最大下行压力是8吨。请教一下。
图中的几个S45C零部件厚度是否足够啊

补充内容 (2017-9-29 13:35):
考虑到如果按照最大8吨设计的话,地脚、支架强度都要加大,为了节省成本,还是按照最大8吨出力,但是设备承重标准按照3吨出力设计。

网友:
我的想法是,用厚板如不用箱型件,重量可以下降。强度上去了,

网友(点评):
你意思是用6060的方钢焊接一个架子? 那样顶部的钢板就是焊接上咯?对吗

网友(点评):
可否手绘个简图? 焊接件的话 壁厚应该不小于3mm吧?

网友:
这四个棍子和上下板怎么联接的? 联接处才是弱点!

网友(点评):
四个30mm立柱 深入上下2个板的凹槽内,防止左右晃动,并使用M10螺丝上下锁紧。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8T力,M10的螺丝还是校核一下的好

网友(点评):
产品工作压力是2吨,8吨只是液压缸的最大出力。估计最大8吨的话,他的产品也受不了。

网友:
挺想知道这是拿来做什么的,嘻嘻

网友:
拿soliidworks做个受力分析

网友:
拉杆之间跨度大小也很重要。个人感觉安装气缸的那块大板会弯曲,建议加筋板,四个拉杆的固定方式也很重要,螺栓别弄的太小。

网友:
应该以溢流阀或安全阀的调定压力,核定液压缸的最大力是多少,然后以此为准对各关键受力部件进行校核

网友(2017-11-30):
做个分析看看吧

网友:
1.先确定你这个系统最大可能达到的推力,系统压力定了,油缸推力也就定了,存在一个最大值。看楼主描述没看出来最大值是哪个。
2.把模型搞到SolidWorks里面分析一下,按最大推力。
3.根据分析结果应力大小确定一个安全系数。3~5吧。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