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转联动结构方案征集

楼主(2017-09-29):
急求一个翻转结构方案,求大神们支招!
  • 如图1绿色是一个支撑架,红色和黑色部件在同一个转轴上,此状态下顺时针方向黑色部件限制转动;
  • 如图2黑色部件逆时针反转的同时,红色部件跟随相对反方向转动,两者有联动效果,最后达到图3效果。
在想一个同转轴处翻转联动机械结构!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A:
黑色轴加棘轮,黑色轴和红色轴通过一对小齿轮配合看行不行

网友(点评):
估计他这个估计是个简单玩具,用一对橡胶轮摩擦就可以。

网友B:
运用齿轮可以实现相反方向旋转。。。另外,加棘轮的话,在任何状态下不能顺时针转。。。但楼主只需要在其中一种状态下不能顺时针转的话,加一个死挡块可以实现吗?

网友C:
可以实现,主要看你的空间大小,机构复杂能不能接受。

楼主:
补充一下,黑色部件只有10mm并且反转40度,红色部件5mm并且反转180度,用齿轮结构好像空间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实现,主要看你的空间大小,机构复杂能不能接受。

空间不怎么够,齿轮方式可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用齿轮可以实现相反方向旋转。。。另外,加棘轮的话,在任何状态下不能顺时针转。。。但楼主只需要在其中 ...

某个位置限制转动倒是可以,只是现在空间有限,用齿轮方式可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轴加棘轮,黑色轴和红色轴通过一对小齿轮配合看行不行

补充一下,黑色部件只有10mm并且反转40度,红色部件5mm并且反转180度,用齿轮结构好像空间不够。

网友:
用行星齿轮系,黑色部件转轴固定在外圈大内齿轮上,红色部件转轴固定在中心小齿轮上,行程内外反转,齿数比根据角度关系确定,至于尺寸应该不是问题,手表里面有多少齿轮,不是照样可以放得下

网友:
做什么用的?需要承重多少?

网友:
这种结构最合适的 就是行星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