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齿轮的中心距是否可以在2mm内调整?

楼主(2017-09-29):
       如图,有两个压辊,两个滚轮都要驱动,精度要求不是很高,速度属于低速,但要求两滚轮基本保持同步,所压产品为海绵,就是把含浸泡液的海绵中的液体压干,但客户有要求要控制海绵的重量,要求两个滚轮能够微调,大概在2mm内,之前我们有采用链条绕几个弯可以实现,但很麻烦,且占大量的空间,现在想采用齿轮,但不知道齿轮的中心距间隙可不可以这样调整,另外各位还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除了链条和双面同步带这种麻烦的绕法还有没有其他的传动方式啊?

网友A:
再加个齿轮,三个齿轮中心连线排个折线,调整中间的齿轮前后位置控制两侧齿轮的间距

网友(点评):
哦,忘了,注意一下齿轮的旋转方向

网友(点评):
加一个调节轮,两个齿轮转动的方向就一样了。

网友(点评):
第一反应也是这个,加第三齿轮——也是 忘了 变向的问题……囧

网友B:
楼主这个是啥设备啊

网友:
你看看摇面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C:
大模数齿轮就可以这样做。 以前做的开炼机就是这么调距的。 当然,齿轮只是传递动力,没什么减速比,我们是一对1:1的轮子。

网友D:
计算一下调整后的重合度看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模数齿轮就可以这样做。 以前做的开炼机就是这么调距的。 当然,齿轮只是传递动力,没什么减速比,我们是 ...

就是一比一,只起到传动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个齿轮,三个齿轮中心连线排个折线,调整中间的齿轮前后位置控制两侧齿轮的间距

即使符合方向,加的话又给我增加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计算一下调整后的重合度看是否满足要求

不知道会不会憋死或者齿合不到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一比一,只起到传动作用

你的调整距离2MM, 看看模数5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是啥设备啊

海绵含浸机,浸泡含浸后再压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调整距离2MM, 看看模数5可不可以,

,模数5感觉好大啊,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的

网友:
好像印刷机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会不会憋死或者齿合不到啊

重合度就是代表齿合部分,重合度满足要求就不会齿合不到。会不会憋死你自己看下

网友:
你这齿轮多大 模数大没有问题
具体行不行得查手册 或者和楼上一大神说的加调整轮

网友E:
模数大一些,应该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数大一些,应该可以实现

有没有这样用过啊,有点担心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这样用过啊,有点担心

我认为没问题,模数越大,承载力越大,我看你的东西不需要很大的力,2mm间隙也不是很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最简单的滚圆机感觉就是这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没问题,模数越大,承载力越大,我看你的东西不需要很大的力,2mm间隙也不是很大,应该是没有问题 ...

模数最大的齿轮有多大啊, 一般的齿轮模数只到3啊

网友F:
强度够的情况下,变位齿轮,试一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这样用过啊,有点担心

我以前玩的开炼机, 功率55KW ,那大齿轮,

网友G:
齿轮与轴之间加个万向节,不要说在两毫米内调节,就是20毫米内调节都没问题。具体结构参考用万向节的孔距可调的多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强度够的情况下,变位齿轮,试一试吧!

大侠是不是用正变位的齿轮啊,变位齿轮我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G:
齿轮与轴之间加个万向节,不要说在两毫米内调节,就是20毫米内调节都没问题。具体结构参考用万向节的孔距可 ...

多轴器有看过,感觉不适合

网友H:
举例计算了一下,给楼主参考。
渐开线直齿轮,模数5,齿数30,压力角20°,中心距150,齿顶圆160,齿根圆137.5,重合度为1.6535。
中心距拉大到152,侧隙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大1.434mm,重合度降低至1.2758。
结论:能满足传动要求。

网友:
按角变位齿轮计算,算出总变位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举例计算了一下,给楼主参考。
渐开线直齿轮,模数5,齿数30,压力角20°,中心距150,齿顶圆160,齿根圆1 ...

真是感谢你了,有理有据,以前很少算重合度,齿轮我也是尽量避开的

网友: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速度属于低速。在这样的前提下可以用齿轮传动,模数取大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
我做过这样的设备,大模数齿轮可以的,我当初是用的模数8

网友:
其实不仅是可比标准中心距拉开2毫米,还可比标准中心距减少一定距离,因为还有齿顶系数存在,和可减少齿厚的办法,

网友:
可以考虑用同步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是不是用正变位的齿轮啊,变位齿轮我不是很懂

变位系数x的选择不仅仅是为了凑中心距,而主要是为了提高强度和改善传动质量。

网友:
学习!我觉得3个模数以上,齿数多一点,仅仅起一个传动作用的话微调2毫米问题不会太大!

网友:
采用锥齿轮传动,齿轮轴向移动保证其啮合正常。几个毫米肯定能满足。

网友:
增加2个齿轮

网友:
两个滚轮为什么都要驱动?

网友:
主动轮和从动轮做成同时可调

网友:
可以的,做过

网友I:
齿轮的模式和齿数定了的话,你的中心距怎么调?变位

楼主:
引用 网友I:
齿轮的模式和齿数定了的话,你的中心距怎么调?变位

你都没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上下都要主动轮滚筒?

网友J:
引用 楼主:
真是感谢你了,有理有据,以前很少算重合度,齿轮我也是尽量避开的

然而你知道重合度是啥意思不?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都没明白我的意思

海绵很软,又是湿的,一个主动轮根本带不动,一个的话很不稳定,因此两个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然而你知道重合度是啥意思不?

这个意思还是懂的,大学的时候重合度是有算过得,不过工作中用的齿轮比较少,而且定中心距的一般没有去计算,平时大多用的是同步带和链条

网友(2017-11-13):
再加两个齿轮就可以

网友(2022-07-26):
引用 楼主:
大侠是不是用正变位的齿轮啊,变位齿轮我不是很懂

兄弟,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有个类似齿轮中心距需要调整的问题。

网友(2022-08-25):
同意第一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