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载高速轴承固定方式

楼主(2017-09-29):
现在公司要设计一台小型的震动压实器。 轴的长度2200mm,两个轴承共计承载28000N,选用调心滚子轴承,转速2000r/min,轴承运转后温度大概在80℃。
现想咨询各位大神,此种轴承的固定方式我用的两侧轴承内外全双面固定。此种固定方式是否合适?

网友:
必须有游动端,,,,,,,,,,,轴那么长,还压死不是找死么。

网友A:
内外全固定,你的加工精度能保证我也算你狠

网友:
2000r/min,转速有点高哦,不建议用调心滚子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外全固定,你的加工精度能保证我也算你狠

确实

网友:
有一面放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