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设计,求助大家

楼主(2017-09-29):
      想设计一个夹具 不知道如果对于定位,
      这个是回转类薄壁件,下半部分是半球状  上部分是圆柱状  因为要求内外都需要加工而且要求内外加工的图形对应一致 夹具就很复杂
      求助大家

网友A:
有图才有真相啊,拿个图来说话吧

网友:
这个建议楼主先看下朱耀祥和浦林祥主编的《现代夹具设计手册》,很经典的,希望你能从上述专著中找到灵感?

网友B:
放个图上去,大家看的都直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才有真相啊,拿个图来说话吧

大概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个图上去,大家看的都直观啊

大概就是这样 在圆柱部分加工图案  里面还要加工  而且图案要对应

网友C:
外圆加工要内撑,内孔加工可以使用全包围的卡盘即可,一般是不会变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圆加工要内撑,内孔加工可以使用全包围的卡盘即可,一般是不会变形的

但是我这个里面外面都需要加工 而且加工的图案要对应 所以你说的那个方法 因为是两次装夹 误差就大了

网友D:
夹具设计,一般需要了解:图纸,工艺,精度,设备,批量,刀具类型。
楼主所说要内外同时加工,没理解你的意思。
理解是专机,外圆不加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这个里面外面都需要加工 而且加工的图案要对应 所以你说的那个方法 因为是两次装夹 误差就大了

楼主可以把图纸晒出来,大家详细的看看,尽量排出一个合理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夹具设计,一般需要了解:图纸,工艺,精度,设备,批量,刀具类型。
楼主所说要内外同时加工,没理解你的 ...

这个件是内外都要加工的 ,但不需要同时加工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找到一种构想 能自动定心来装夹下面的球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把图纸晒出来,大家详细的看看,尽量排出一个合理的工艺

不好意思  这个没有图纸  也不需要我来加工 我就是想设计个夹具 来准确定位这个工件  尽量做到一次装夹来加工内外的图案

网友E:
这种薄壁零件做夹紧的话需要内部做支撑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薄壁零件做夹紧的话需要内部做支撑结构了

但是做内部支撑  内表面加工就得把内部支撑卸掉 重新装夹外面  这样内外加工的图案就没办法吻合了

网友:
一次装卡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