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导入的螺钉转换了工程图怎么不见了

楼主(2017-09-29):
solidworks中从toolbox导入的螺钉转换了工程图怎么不见了

网友A:
没有链接上,你再重新链接一下

网友B:
建议直接插入模块制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链接上,你再重新链接一下

我先导出  再装配 再转工程图 也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直接插入模块制图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