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知识】机械密封为何出现泄露?

楼主(2017-09-29):
导语
               随着环保要求提高,化工行业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企业开始重点关注密封泄露、渗漏问题。泵密封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密封在整台设备、装置的稳定运转,甚至对生产安全稳定运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化工企业,密封的作用尤为重要。在化工企业中,泵的介质大多数易燃易爆、有毒有害,一旦泄漏,发现不及时,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治理机械密封的渗漏是化工厂的工作重点之一。
机械密封结构
        机械密封亦称端面密封,其有一对垂直于旋转轴线的端面,该端面在流体压力及补偿机械外弹力的作用下,依赖辅助密封的配合与另一端保持贴合,并相对滑动,从而防止介质泄漏。机械密封由两个部件组成,一为静环,另一部件与其相对运转,以达到使密封泄漏程度最低的目的。
        常用机械密封结构如下图1所示。由1静环、2动环、3弹性元件、4弹簧座、5紧定螺钉、6旋转环辅助密封圈、8静止环辅助密封圈等元件组成, 防转销7固定在压盖9上以防止静止环转动。
移除点击此处添加图片说明文字
机械密封常见泄露
        机械密封种类较多,但比较普遍的泄漏点主要有:
        (l)轴套与轴的密封;
        (2)动环与轴套的密封;
        (3)动环、静环间的密封;
        (4)静环与静环座间的密封;
        (5)密封端盖与泵体间的密封。
        需仔细观察、辩别和判断,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泄露主要原因分析
一、静试泄漏
        进行静试,观察泄漏量,根据泄漏量大小做出初步判断。如动环或静环密封圈存在问题,那么泄漏量较小;如果动、静环摩擦间存在问题,那么泄漏量较大。在此基础上,进行手动盘车观察,若泄漏量变化不大,那么密封圈有问题;如果是动、 静环摩擦出现问题, 泄漏量则有明显变化;如动环密封圈存在问题,那么介质则会沿轴向喷射;如果静环的密封圈失效了,那么介质则会从水冷却孔中漏出或向四周喷射。另外,不同泄露点可同时存在,但一般有主次之分,只要观察细致,熟悉结构,完全可能正确判断。
二、试车泄漏
        由于在试运转时泵高速旋转产生的高速旋转离心力,会抑制泄漏。因此,如果运转时泄漏,需要先排除轴间及端盖密封失效的原因,大部分是由于动、静环摩擦副受破坏所致。引起摩擦副密封失效的因素主要有。
        (1)操作过程中,发生各种异常现象如憋压、气蚀、抽空等,引起过大的轴向力,动静环接触面分离,引起泄露;
        (2)安装机械密封时压缩量过大,摩擦端面严重损坏,引起泄露;
        (3)动环密封圈安装过松或者过紧, 动环净环端面不能保持密封,引起泄露;
        (4)介质中的坚硬的颗粒装杂质,进人摩擦副,使动环、静环密封端面磨损,引起泄露;
        (5)设计选型不妥,大部分需要重新拆装,更换密封。
三、正常运转泄漏
        运转中机械密封突然泄漏,正常磨损或者已达到使用寿命的可能是很小的,大部分是由于生产情况急剧变化或者错误操作、点检维护不到位的原因。
        (1)各种异常操作,如抽空、气蚀等引起的密封破坏;
        (2)介质气化,如泵实际输出量偏小,介质大量在泵内循环,热量积聚,造成密封失效;
        (3)回流量偏大,激起容器底部沉渣会损坏密封;
        (4)长时间停运后,没有手动盘车就重新启动,粘连的摩擦副扯坏密封面;
        (5)介质中腐蚀性、聚合性物质增多;
        (6)环境温度不稳定;
        (7)生产运行不稳定。
        在正常运转中,离心泵的机械密封突然泄漏出有毒有害、可燃介质,但巡检人员没能发现异常、及时处理,会造成火灾、污染、人员伤亡等不可估量的损失,必须予以重视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结语
        综上所述,总结了化工泵机械密封比较常见的泄露部位及渗漏原因。只有充分了解机械密封的结构和常见的一些泄漏现象,正确分析导致各种泄漏原因,才能对症下药进行治理,才能保证安全生产。

网友A:
问一下,就是气缸密封,实验一段时间有少许漏气,但拆开清洗一下,装回去又不漏了,这种情况需要更换密封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就是气缸密封,实验一段时间有少许漏气,但拆开清洗一下,装回去又不漏了,这种情况需要更换密封圈 ...

我个人意见还是更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意见还是更换的

哦,谢谢指教。

网友:
如果不泄露的话你的设备稳定不换问题也不大,有些时候液压系统的不稳定,拿出来再装上就又能用了,

网友:
端面密封对泵的装配工艺有严格的要求

网友:
我觉得是密封圈材质是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