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方案润滑轴承?

楼主(2017-09-29):
如图两档结构,1000r/min左右,A、B两处的轴承容易烧,有什么好的方案润滑轴承?
轴心处已经有通气的孔了(没有画出来)!

网友A:
从轴里面打润滑孔走润滑液。
重机上都是这么干的。
就是要加配有盘或其他配有机构。

网友(点评):
配有盘效果差,我的转速高,1000r/min左右,离心力太大,导油困难.

网友(点评):
那就从壁面上加铜管从缝隙弯绕过去冲油了。

网友(点评):
B端可以这样,A端没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轴里面打润滑孔走润滑液。
重机上都是这么干的。

轴心处已经有孔了(没有画出来),但不是通油的,是通气的!

网友:
1000r/min左右 用链轮? 你这轴承包的也太严实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心处已经有孔了(没有画出来),但不是通油的,是通气的!

空心轴做气管?

网友:
做一个定时加油器,有现成的可以买到

网友:
首先,你说的通气是什么作用?是有空气轴承还是通气冷却还是有其他作用?要是通气冷却的话建议通油冷却效果更好。另外,此设备是敞开式的还是箱体式的?还有一点就是此结构受轴向力很大,是不是轴向力超过了调心滚子的负荷导致的?建议更换成圆锥滚子轴承试一试。

网友:
先计算寿命,再考虑润滑

网友:
烧轴承,不仅是润滑,的确和载荷有关。把这个结构的用途讲一下,更有利于分析原因。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轴承?是滑动轴承还是滚动轴承,一般1000r/min都要用稀油润滑,但我见过SKF的滚动轴承可以用脂润滑,一般都要配专门的润滑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轴承

有人给答案了。别听其他的。

网友:
你这几个轴承都是怎么选出来的?是计算,还是经验,还是凭感觉选得?
高速旋转一般都用轴瓦+稀油润滑,可以做集中润滑油站,我以前接触的轴流风机就是用专门的油站润滑。

网友C:
链轮内测坡面开孔吧,油能够溅几滴进去看运气。

网友:
将内侧俩轴承向内靠,暴露出来。在缝隙中增加斜向甩油盘向轴承甩油。当中间件向A运动成一体时,B侧间隙大淋下来的油可通过甩油盘甩入B处轴承内。反向同理。

网友:
机床上都好几千转的 用的是润滑油 你可以借鉴下

网友:
看了下楼主的结构,有点像低速重载结构,向这样的结构一般要用滑动轴承!滚动轴承只能用于高速轻载,一般是采用油脂润滑。看了下楼主的结构,采用滚动轴承支撑不是很好,建议用滑动轴承支撑!

网友(点评):
我这是高速重载,传递功率800KW,1000r/min

网友:
用增加滚珠的轴承试试,能提高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链轮内测坡面开孔吧,油能够溅几滴进去看运气。

会进灰和杂质的

网友:
你的设备大概用在一个什么样的工况?是否有冲击振动,零部件的尺寸是多少?根据你设备的运转情况可以用自动加油或者定时人工补加,根据你的温度、负载、环境可选不同得润滑脂来满足需要,你的通气孔目的是让润滑脂能渗入到轴承间隙中

网友(点评):
这是石油钻机的并车箱,带发电机用,也许两种转速,高速重载

网友:
这个转速不算高吧?应该考虑是不是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