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设计问题

楼主(2017-09-29):
现在需要对这个件设计夹具 总感觉无法实现自动定心  因为需要在件的表面和里面加工图案 而且里面的图案和外面的图案是对应 所以打算对工件的圆球部分进行装夹  不能超过圆球和圆柱的分切线

网友A:
气吸行不

网友B:
楼主 你这个什么材料 怎么加工的?装夹精度要求怎么样?

网友C:
用气吸,校正外圆

网友D:
说的不清不楚的,工件多大,壁厚多少,用什么加工(切削还是激光雕刻),要求精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这个什么材料 怎么加工的?装夹精度要求怎么样?

复合材料  激光或微铣  装夹要求就保证内外的图案能对应 所以要求其定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的不清不楚的,工件多大,壁厚多少,用什么加工(切削还是激光雕刻),要求精度多少。。。。

工件底部圆的直径150mm  工件高度250mm  壁厚为2mm   激光或微铣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气吸,校正外圆

如何校正外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吸行不

你说真空吸附吗 我也想过  具体您有什么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校正外圆呢

用表打啊

网友E:
用磁铁也算一个办法。

网友F:
设计两套夹具组合使用,先用V型夹具对圆柱部分进行夹持定位,然后下面用气动吸盘吸住,之后松开V型夹具,进行后续的激光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磁铁也算一个办法。

你得看他这个复合材料是否能被磁铁吸住啊

网友:
得组合夹具,2次定位

网友G:
一次装夹够呛。

网友:
能不能先加工内外圆,再加工头部半球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吸磁吗

不吸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次装夹够呛。

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计两套夹具组合使用,先用V型夹具对圆柱部分进行夹持定位,然后下面用气动吸盘吸住,之后松开V型夹具,进 ...

我试试  谢谢

网友(2017-11-17):
需要辅助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