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软管最短可以设计多短啊?

楼主(2017-09-29):
我们设备液压推进器,液压每次行程都会有震动,会与地面摩擦就会爆管,所以想尽可能少点用软连接,但是不用软连接是不是接头处容易坏啊,所以问下软接最短是多少?谢谢求指点

网友A:
看转弯半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转弯半径啊

我这个碳钢管可以直接与借口平齐,没有弯曲的,那怎么考虑呢

网友:
主要看管径,12的三层钢丝编制胶管加上两头接头,120感觉不能再短了。

网友:
我们遇到这类问题,就是和我们的供应商咨询沟通。

网友B:
软管有很多种类的,如果是带钢丝的软管就不能截的太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管有很多种类的,如果是带钢丝的软管就不能截的太短了

太短有标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短有标准吗?

没有标准,硬说有标准的话,那就只能请教厂家人员,但是一切还是以现场的实验为准

网友:
管子内径多大?我这里有2mm内径的管子,长度可以做得很小。你想做到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