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工件相互卡住的问题

楼主(2017-09-29):
图中是圆形工件,设计用机械手(真空吸盘)取件。在理想状况下没有问题。而实际状况如下面的红色和兰色的工件,相互卡着,真空吸盘一下拔几个,或拔不出来。如何在真空吸盘拔出前分离工件,求大家帮忙出个点子。

网友:
不可以错开放置?

网友A:
抓取第一层工件的时候,使用浮动夹紧夹持第2层往下所有的工件。

网友B:
如果是材料是铁的话可以用磁性分张器

网友:
支持这个方法

网友:
相邻两工件之间有间隙可以考虑利用间隙分料,以前做过小料的

网友:
吸起时可以考虑加一抖动气缸的动作

网友:
做个拨爪,记得在米思米案例库中见过

网友C:
加个气缸限位的装置,在吸取的时候卡主第二个及以下的工件,我以前上班的公司是这么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个气缸限位的装置,在吸取的时候卡主第二个及以下的工件,我以前上班的公司是这么有用的。

这个靠谱

网友:
把这些错开放置不久可以了嘛

网友:
两边加猪毛刷子

网友:
是不是先要考虑一下 两个件之间的卡紧的力是否大于 吸盘的吸力 。

网友:
左右两侧装柔性拨条,硬度可以多试试,往上吸的时候靠拨快力量没准儿就可以拨下来,随便一说,期待楼主解决这个问题后再发来学习下

网友D:
吸盘吸取前,有一个下压的动作,这样就压到一块了

网友E:
工件与工件之间加可压缩非金属。把间隙吃掉,就容易吸起。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加个气缸限位的装置,在吸取的时候卡主第二个及以下的工件,我以前上班的公司是这么有用的。

这个靠谱,通过气缸动作来限制圆盘的边缘,真空吸盘抓取上面物料的时候,气缸伸出限制下面物料边缘,抓走后气缸收回,限位气缸整体下移一个距离,此距离要保证气缸再次伸出时能插在上下两物料之间(可用传感器监测),如此循环

网友:
我看工件之间有一定间隙,可以在最上层两边位置增加复位挡板,吸盘拿起瞬间保证压住下面的工件并且脱离开。

网友:
真空吸盘的机械手上加一个斜锲夹子,吸盘到位后斜锲夹动作,分开第二件,抬起即可

网友G:
如果工件卡紧力不是太大的话,可以增加一个抖动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抓取第一层工件的时候,使用浮动夹紧夹持第2层往下所有的工件。

没明白您的意思,怎么浮动夹紧,能详细说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材料是铁的话可以用磁性分张器

磁性分张器?能详细说明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吸盘吸取前,有一个下压的动作,这样就压到一块了

越压越紧。不是办法,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件与工件之间加可压缩非金属。把间隙吃掉,就容易吸起。

流水线每分钟6件,加非金属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靠谱,通过气缸动作来限制圆盘的边缘,真空吸盘抓取上面物料的时候,气缸伸出限制下面物料边缘,抓走 ...

我是这么设计的,但有些卡住后,面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工件卡紧力不是太大的话,可以增加一个抖动装置

我想试一下空气振动器,有很多种,不知哪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明白您的意思,怎么浮动夹紧,能详细说一下吗?谢谢!

有很多种类型,比如:旋转气缸、电磁铁等等。

网友:
你这个一次吸几个是因为上下工件之间间隙太小了,下压的时候导致有点真空吧,不知道从侧边吹气有没有效果,我们公司的塑料外罩套在一起要分开的时候就加了一个吹气动作,虽然是手工的

网友:
钣金堆叠料,一般都不是直角,直角不好取出,运输又占空间,看看零件能不能改成有一定的斜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设计的,但有些卡住后,面不平。

那只能说料堆在一开始就不是平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设计的,但有些卡住后,面不平。

你把料堆的实际状态拍个照片发上来让大家看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个气缸限位的装置,在吸取的时候卡主第二个及以下的工件,我以前上班的公司是这么有用的。

那这个还要加个自动送料的装置,每次加持完一个后,把下面一个送料至上一个的位置才行,感觉是不是不如七楼方案靠谱?夹起的过程加一个抖动装置,将后面的抖掉

网友:
点样个气杆限位,很想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性分张器?能详细说明一下吗?谢谢。

百度一下啊,

网友:
加个震动。

网友H:
引用 楼主:
磁性分张器?能详细说明一下吗?谢谢。

百度搜索得到。

网友:
边沿加个拨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百度搜索得到。

磁力分张器力度不够,联系了厂家,回复可能性小。

网友:
搞个分离机构白

网友:
2楼的建议靠谱点,省钱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