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子与底板这样连接合适么

楼主(2017-09-30):
担心紧配合不好砸不好换,我采用这种销子与底板松配合方式连接,用螺栓紧固不知是否合适

网友:
销钉需要换吗   ??你家销钉是常用件  是易损件把       再说你这个底板锁螺丝好换 吗?

网友(点评):
工装上料用的定位销子

网友:
这也是一种标准的固定方式之一,如果锁螺母的那个面没有空间限制,没什么不合适。

网友:
销子的目的就是精确定位。这样安装,如果螺母松了。再拧一次,位置就变了。

网友(点评):
只能紧配合末

网友(点评):
要精确定位,只能紧配合,否则用螺栓算了。

网友:
楼主先搞清楚你设计的这个销是用来受力还是用来定位,若是用来受力的不太合适,销一般为过渡配合,若想方便拆有很多种结构可以实现。楼主的结构性价比不高,量少没所谓,量大就不好的,建议尽量用标准销。

网友(点评):
定位用的,方便拆卸还有哪种结构,主要我们公司没有加工设备都是自己组装,这样设计方便一些

网友(点评):
可以用顶丝,也可以用拔销器。

网友A:
你这个定位销上面还带螺纹的啊  ,就螺纹连接这精度就不用定位了,顶多算一个导向柱

网友(点评):
晕,仅仅末端是螺纹

网友(点评):
既然是定位销,肯定是过渡或者过盈配合,也没必要下面加一段螺纹来防止松动吧,你这样的设计估计销子与钢板的孔之间是间隙配合,精度上也达不到定位要求

网友:
有什么不可以?很合理。设计上,平面3点,圆柱两点,更稳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定位销上面还带螺纹的啊  ,就螺纹连接这精度就不用定位了,顶多算一个导向柱

既然是定位销,肯定是过渡或者过盈配合,也没必要下面加一段螺纹来防止松动吧,你这样的设计估计销子与钢板的孔之间是间隙配合,精度上也达不到定位要求

网友(2017-11-01):
流水线上用的吧,直接买一些就好

网友(2018-02-07):
光孔和定位销可行吗,不用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