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充阵列做高尔夫球,阵列不均匀

楼主(2017-09-30):
       在球体上挖了一个小凹槽,做填充阵列后发现越往中间凹槽越深,求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需要修改哪些参数才能使得填充阵列在球体上的凹槽深度均匀?

网友A:
没有定义好,在截面里定义截面线法向与球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定义好,在截面里定义截面线法向与球面。

除去与阵列凹槽相对的面,画好的圆在更换草绘界面时,在余下的两个平面显示的都是不在球体的中心圆点,这要怎么处理?

网友(点评):
不要用整圆做草绘截面,用圆弧,回帖弧两端点约束在大圆的轮廓线上,然后过圆弧中心画一条中心线,约束法向于这个大圆的轮廓线。试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除去与阵列凹槽相对的面,画好的圆在更换草绘界面时,在余下的两个平面显示的都是不在球体的中心圆点,这 ...

不好意思啊,可能是我太笨了,试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