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转机构设计求助

楼主(2017-09-30):
如图,产品为块状,15块一排,要求将产品翻面到下一输送线,这个翻转机构该如何设计才好?

网友A:
要翻面?还是平移?产品是什么?可以夹吗?还是可以吸?还是带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翻面?还是平移?产品是什么?可以夹吗?还是可以吸?还是带托盘?

翻面加平移,不可以夹但是可以吸,不带托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翻面加平移,不可以夹但是可以吸,不带托盘

真空吸还是磁吸?产品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吸还是磁吸?产品多重?

只能真空吸不能磁吸,食品,重量按100g吧

网友:
有招了吗?

楼主:
兄台有招?

网友B:
看过煎饼的自动线视频,用类似的铲子铲起,再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过煎饼的自动线视频,用类似的铲子铲起,再翻转,

有没有网址?我看一看

网友A:
如果是包装好的食品,可以用龙门式机构平移,做一排吸盘安装在一根轴上,轴上连气缸或点击翻转,一个气缸推动双臂前进,轴安装在双臂上.2W的成本4W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包装好的食品,可以用龙门式机构平移,做一排吸盘安装在一根轴上,轴上连气缸或点击翻转,一个气缸推动双 ...

这个思路就挺好

网友C:
翻转机构往复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包装好的食品,可以用龙门式机构平移,做一排吸盘安装在一根轴上,轴上连气缸或点击翻转,一个气缸推动双 ...

你这个好像不能翻转180°放到另一个输送带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翻转机构往复运动

这个思路是蛮不错,但可能不太适合我这个,我这个尺寸不大

网友A:
或者皮带上价格平推,中间价格翻转的机构,C型结构,平推入内,旋转后就翻面了,靠坡度自重划出?或者气动推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皮带上价格平推,中间价格翻转的机构,C型结构,平推入内,旋转后就翻面了,靠坡度自重划出?或者气动推出.

结构上有点复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思路是蛮不错,但可能不太适合我这个,我这个尺寸不大

多小都能做 你两段运输带离多远? 你可以按这个思路做 比如不用铲子 直接在一个板上安15个小吸盘 然后用汽缸翻转180° 放到下一段运输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皮带上价格平推,中间价格翻转的机构,C型结构,平推入内,旋转后就翻面了,靠坡度自重划出?或者气动推出.

我们现在初步采用的是分两步,每步旋转90度,两个90°旋转装置外加两个气缸升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思路是蛮不错,但可能不太适合我这个,我这个尺寸不大

这个就是适合比较轻的东西,重的转轴不能离重心太远,其实和上几楼说的铲子翻煎饼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小都能做 你两段运输带离多远? 你可以按这个思路做 比如不用铲子 直接在一个板上安15个小吸盘 然后用 ...

我这个是翻转后是垂直输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适合比较轻的东西,重的转轴不能离重心太远,其实和上几楼说的铲子翻煎饼差不多

你这个输送方向不变好用,但是我这输送方向改变了90°就不好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翻转后是垂直输送

大哥啊!图上两条运输带不是水平的吗?难道你第二条运输带是直立的吗?你这个对象不是翻个了?还是水平旋转18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啊!图上两条运输带不是水平的吗?难道你第二条运输带是直立的吗?你这个对象不是翻个了?还是水平旋 ...

是水平啊,但是方向改变了9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水平啊,但是方向改变了90°

你看我说的后一段!你这个处理对象,是要水平旋转,要是要翻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我说的后一段!你这个处理对象,是要水平旋转,要是要翻个?

翻个

网友D:
既然是翻个,你按照这个朋友的思路做就可以。你可以像他画的铲起来,不想铲也可以吸。看看空间够不够。他画的是你那个是你上传的图片的左视图,而且后半段不对 ,你好像没反应过来。
你不要看你两个运输带垂直,你那个产品在第一段运输带上与运输带运动方向垂直放着,翻个之后在第二段运输带上还是与第一段运输带垂直放着,不存在90°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翻个,你按照这个朋友的思路做就可以。你可以像他画的铲起来,不想铲也可以吸。看看空间够不够。他 ...

你这样说我就明白了,其实我们第一版的方案是跟这类似的,也是直接旋转180°,这样的话结构会复杂一点,具体没有深入,现在是我们的备用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说我就明白了,其实我们第一版的方案是跟这类似的,也是直接旋转180°,这样的话结构会复杂一点, ...

你们现在准备咋做?有思路了吗?

楼主:
目前准备分两步,第一步是气缸带吸盘升出吸住物件,然后旋转90°。第二步是一样的,这样翻面加平移的。你认为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准备分两步,第一步是气缸带吸盘升出吸住物件,然后旋转90°。第二步是一样的,这样翻面加平移的。你认 ...

手动大拇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初步采用的是分两步,每步旋转90度,两个90°旋转装置外加两个气缸升降

其实我也想提这个想法。就是怕不知道你的产品什么料的,怕翻到窄的一面,或翻两次就产品就散了。...

网友:
我觉得12楼的方法就能解决你的问题,成本大概也就7千左右

网友C:
空间足够的话,加个弧形挡板应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间足够的话,加个弧形挡板应该也行

谢谢,这个不太适合我这个产品,十五个一排这种方式有可能会造成堆叠,其次会损坏产品。我这产品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容易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