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聚氨酯环和铁棒,怎样将两者粘起来

楼主(2017-09-30):
现在临时处理方式是过盈配合,锥面配合;另外也可带止转方口及其它方式;
但这些都不是理想的,真正理想的出路还是得将聚氨酯环(外圆70mm内孔30mm,长度50mm)与铁棒直径30,粘结起来,
请教下,论坛的大神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有专业厂做这个!给个图纸就搞定了。

网友B:
打个横稍

网友C:
如果这两个零件的粘接出是受力面的话,再好的胶水也粘不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业厂做这个!给个图纸就搞定了。

但是信息匮乏,根本不知道哪个厂子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两个零件的粘接出是受力面的话,再好的胶水也粘不住的

粘结面受力,但是非常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个横稍

这种方式止转的多,铆钉也是个不得已的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粘结面受力,但是非常小。

试试AB胶吧

网友:
这种工艺叫包胶,去机加工的圈子问问.

网友:
直接包胶处理吧,有专业的厂家,网上搜搜就行

网友D:
参照聚氨酯万向轮结构,可以在铁棒接触面上开一圈槽,与聚氨酯环热熔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照聚氨酯万向轮结构,可以在铁棒接触面上开一圈槽,与聚氨酯环热熔在一起

好啊,我也问过淘宝店的聚氨酯脚轮了,但人家不知道怎么套上去的。真能热熔吗,和PPR的热熔有没有区别。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信息匮乏,根本不知道哪个厂子做。

首先你设计的聚氨酯和铁棒是两个零件还是一体的,如果一体的可以考虑包胶工艺,如果是分开加工的可以考虑在轴设计的时候加一个法兰盘或者键槽,这些方式都可以止转,提供较大的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设计的聚氨酯和铁棒是两个零件还是一体的,如果一体的可以考虑包胶工艺,如果是分开加工的可以考虑 ...

谢谢。

网友:
可以试试用索雷系列材料粘结,不知道贵公司的具体数据要求,比如机件的运行受力、所起的作用,运行温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