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小知识-双线螺纹,刚才车床师傅就搞错了,报废一件产品

楼主(2017-09-30):
我们一般使用的螺纹是单线螺纹,也就是一个螺旋线的螺纹,双线螺纹顾名思义就是两个螺旋线的螺纹,标注示例如下:
在图中标注法:  例如  Tr40*14(P7) LH
          Tr----螺纹种类代号
           40---公称直径
           14---导程
           (P7)---螺距
            LH-----左旋螺纹
它就表示导程为14螺距为7的双线左旋螺纹.
具体请看图,所以还有三线螺纹、四线螺纹等,此类螺纹不常使用,但请大家要注意。

网友:
多头螺纹。

网友A:
呵呵,基本知识

网友B:
多头螺纹有什么作用,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数控车床加工的话,编程时转个角度就可以完成双头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基本知识

是基本知识没错,但是是冷门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头螺纹有什么作用,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详情请自行百度

网友:
不常用所以容易疏忽,谢楼主提醒

网友:
由于导程的原因,这种螺纹较一般螺纹连接拆装快速,多用于石油行业。

网友C:
哥你图是右旋的

网友:
是什么原因报废了?车成螺距14的螺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你图是右旋的

图和示例没有联系的

网友(2018-01-22):
现在天天做多线梯形螺纹。目前我只能车到tr5*9.75(P1.25)长25
车梯形多线螺纹要注意螺纹升角。磨刀时候可以抛弃样板了·直接跟丝杆配。

有关多线螺纹的,欢迎来探讨,各种型号各种大小各种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