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锻产线

楼主(2017-09-30):
现在要做这个方形螺母产线,加热送料怎么实现?要考虑什么?自动化程度、复杂程度怎么考虑?需要自动送料吗?传送带、机械手?没有接触过热锻产线,请指教,谢谢。有没有人见过热锻现场的?详细说说   后续工艺是精车,车上圆弧面 和下底面

网友:
热锻不需要那么大吨位吧。为什么不用条带冲孔。

网友:
http://k.360kan.com/pc/detail/mvdJqDD8z2dM?dl=ss_ds&dl=ss_cs
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我算着打击力小了。。63t的够呛,额定的80%不错了。还有你这个件的孔冲孔很危险吧。。。热冲肯定会拉变形的,冷冲这件厚度也够呛,还有你这个考虑效率一模多件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算着打击力小了。。63t的够呛,额定的80%不错了。还有你这个件的孔冲孔很危险吧。。。热冲肯定会拉变形的 ...

这个件的孔是分两次冲出来的,先冲个预冲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件的孔是分两次冲出来的,先冲个预冲孔,

预冲孔什么意思?我们这边锻造的没有预冲孔这个东西。。请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冲孔什么意思?我们这边锻造的没有预冲孔这个东西。。请教了

说错了  是预锻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错了  是预锻孔

预锻孔也需要机加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