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车削毛刺

楼主(2017-09-30):
    铝件断削加工很难没有毛刺,一般加工后都是如下图那样,刀具选用的是铝件加工的刀片,很锋利,但是加工后也是这种效果,比较好的办法是,粗加工后留的余量尽量要小,小到多少呢?至少要大于粗加工的毛刺的厚度,这样才会保证加工后的毛刺会小点,一碰就掉的程度,所以,粗加工时的毛刺厚度一定要控制的合理,不能一味的求快,否则,精加工后毛刺就会很大的,甚至比下图还大

网友A:
讲得很到位,厂子里的铝件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B:
铝件精加工余量一般单边0.05-0.1mm

网友C:
怎么弄都会有,只是多少而已,有款设备叫液体抛光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件精加工余量一般单边0.05-0.1mm

那你得保证粗车的毛刺厚度不能大过0.05-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得很到位,厂子里的铝件也有这种问题

对毛刺要求不高的零件,可以用锉刀简单搓掉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弄都会有,只是多少而已,有款设备叫液体抛光机

对的,毛刺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的。液体抛光机没有用过,应该是用水砂之类的喷工件表面吧

网友:
楼主正解!可以用锉刀搞定的。

网友:
你们厂哪里,我们这边有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毛刺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的。液体抛光机没有用过,应该是用水砂之类的喷工件表面吧

里面是钻石膏,液体高速流动,但是工件需要利角就不能抛或者二次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