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结构布置合理吗

楼主(2017-09-30):
气缸缸径:32 行程:10
这样布置合理吗

网友:
2个气缸伸缩同步不好控制吧

网友A:
两个基本上不是同步的,很难做到,这样对气缸寿命损伤很大

网友:
单侧气缸+导柱

网友B:
可以告诉你,能用,气路里有一个靠节流阀控制流速的原理图,但是气缸不可能完全同步,会别劲,只适合轻载,气缸寿命会受影响。
不想大改结构的话,建议将上面板与气缸的硬连接的方式修改一下,加一个橡胶减震器,几块钱一个,来缓和一下别劲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告诉你,能用,气路里有一个靠节流阀控制流速的原理图,但是气缸不可能完全同步,会别劲,只适合轻载, ...

谢谢指点

网友:
因为你的气缸行程比较短,安装时候调整水平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
建议使用不带导柱的气缸,后配导柱,气缸与顶板采用浮动接头链接,可消除不同步带来气缸的别劲

网友:
气缸寿命有影响,运行不稳定。两侧的气缸与中间的滑台不建议硬连接,可以考虑使用滑块之类的软连接。

网友:
10mm的行程估计没有问题。

网友:
上升行程10mm,轻载的话上升、下降没问题。
但是看你这个结构,我感觉直线滑块在导轨上的移动有可能问题,来回推的时候两侧受力不一样容易卡住。
你看这样行不,建议做一个C型的架子,滑块固定在架子内侧,汽缸把在架子的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个基本上不是同步的,很难做到,这样对气缸寿命损伤很大

我再smc培训ppt看到,两个气缸可以通过节流阀,调节两气缸同步。不知道实际是否可行? 1506759453(1).png

网友:
最好用线轴承实现它的上下活动避免别劲。

网友:
两侧放两条气缸无法同步的哦

网友:
就看楼主的速度要求,速度要求不高可以用12#的原理,调整同步,其他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再smc培训ppt看到,两个气缸可以通过节流阀,调节两气缸同步。不知道实际是否可行?

俩气缸同步很难调的,因为影响气缸活塞速度的因素太多了,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要求高的不行。以前有个帖子专门讲了气缸速度的问题,应该还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再smc培训ppt看到,两个气缸可以通过节流阀,调节两气缸同步。不知道实际是否可行?

网友:
直觉不太合理,两侧气缸很难同步,会憋住

网友:
建议采用单侧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