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示是什么电机

楼主(2017-09-30):
这个电机有点像无刷电机,里面有根线是感应线。个人认为。但是不知道是什么电机。。谢谢

网友A:
我觉得吧,这应该不是电机,这个减速机的作用应该是让右侧的喷头上下摆动用的,动力应该在上面照片之外,管子也应该是给喷头供气液的或者是位置传感器的线。

网友:
伺服电机???

网友:
没见过。你确定这个是电机

网友:
能多拍两个角度吗?

网友:
LZ还是和上次同一个角度的照片,确实没法看清楚啊

网友:
再多几个角度的照片就好了

网友:
有线的不一定是电机,你图片上面那个是什么

网友:
盘形电机?

网友:
感觉内置电位计,角度检测。

网友:
是不是直角齿轮?

网友B:
有这么破旧的电机,老古董了

网友:
楼主确认是个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吧,这应该不是电机,这个减速机的作用应该是让右侧的喷头上下摆动用的,动力应该在上面照片之外,管 ...

上面的那个肯定是电机的。就是太老的了。非常感谢。应该是盘型电机。我也在找

网友(点评):
找到了一定得发帖子里给大伙长长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破旧的电机,老古董了

是的

网友(2017-10-31):
这个电机有点像直驱电机,你要一模一样买一个估计不可能了,因为太老,估计早换型号了,你可以说下应用,我可以帮你评估下直驱电机是否能做到同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