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形状、位置公差数值如何给定

楼主(2017-09-30):
我一般尺寸公差按精度等级、配合关系选取,感觉比较靠谱。
形状公差一般给到尺寸公差的一半,比如一个孔30±0.2,公差值为0.4,圆柱度给到0.2.
我最不明了的就是位置公差值怎么确定 ,一般我选各要素中的最大值为基准去选。比如在一200x100X150的j长方体零件,在100x150平面上加工二通孔,孔直径30,两孔距50.此时,我一般给孔垂直面的位置公差,按200给数值;两个孔的平行度,按50给数值。
我现在想知道有没有相关的成熟的理论,哪位大神能讲解,推荐一下。@老鹰

网友:
两个孔的平行度,按孔长给数值。

网友A:
这个有明确的数值的。 参见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点评):
他说的是方法,不是这个。

网友:
位置公差的标注是最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明确的数值的。 参见机械设计手册。

手册上是有图表,但手册上的例子不多,也不够复杂。我们看手册上的图表,公差值的选定有两个参数。公差等级的这个参数是比较好选的,关键是主参数这个参数具体到某张图纸上怎么选定。
像我举得例子,我们在标注孔与面的垂直度的时候,是以孔的直径,深度或者是面的面积等等的哪一个来作为主参数,选择的依据又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册上是有图表,但手册上的例子不多,也不够复杂。我们看手册上的图表,公差值的选定有两个参数。公差等 ...

楼主仔细看看设计手册第一册公差部分,主参数其实给的有。粗略用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B:
拍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仔细看看设计手册第一册公差部分,主参数其实给的有。粗略用还是可以用的

那个例子太简略了,也没有选取原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例子太简略了,也没有选取原则。

你看那个照片,他把主参数都给标出来了

网友:
比如你说的孔与面的垂直度在335页它也把主参数标出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的照片

短粗轴看大直径,那细长杆呢?还有你看后几页垂直度的那个,一会面一会长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短粗轴看大直径,那细长杆呢?还有你看后几页垂直度的那个,一会面一会长度的。

拍张照片看看,不太清楚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张照片看看,不太清楚你的意思

第一个例子是长度,第二十是面的直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例子是长度,第二十是面的直径。

这个跟基准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基准有关

你说的事335页那两个垂直度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例子是长度,第二十是面的直径。

第一个是以面为基准,标轴心线的垂直度,第二个是以轴心线为标准,标的面的垂直度,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册上是有图表,但手册上的例子不多,也不够复杂。我们看手册上的图表,公差值的选定有两个参数。公差等 ...

这个参数主要是孔的长度。看下面的帖子。
形状和位置公差(摘自GB1182-84-80)
http://www.cmiw.cn/thread-49351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参数主要是孔的长度。看下面的帖子。
形状和位置公差(摘自GB1182-84-80)
http://www.cmiw.cn/threa ...

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假如以面为基准,标孔的轴线与面的垂直度,这时以孔的深度为主参数。反之,以面的直径或面的某一最大尺寸为主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是以面为基准,标轴心线的垂直度,第二个是以轴心线为标准,标的面的垂直度,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哦 刚刚快下班了 瞄了一眼 没看仔细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形状公差的精度需要逼位置要高一个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