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问题

楼主(2017-09-30):
假如螺栓过长,平垫和弹垫能多装吗,一般最多装几个不影响牢固性与稳定性,希望能够得到各位的帮助,如果这么做过的话请告诉我曾经装过几个使用状况如何

网友:
建议你把螺栓割短也不要加好几个垫片

网友:
对啊,把螺栓截断一点就行。

网友:
太长加套筒

网友:
顺带防松

网友:
为什么加垫片啊  直接挂在外面也可以的啊

网友:
不能多加垫片,会不稳定。

网友:
平垫多了很容易松,见过多的,一个弹垫加两个平垫。

网友:
垫太多了会导致锁紧力不足,我们治具上都是增加垫片的

网友:
同意3#楼

网友:
出于防松需要,弹垫可以多加,平垫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