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钣金如何拆图

楼主(2017-10-04):
如图所示,这是机床钣金的图,这几个部件是整体画的。这几个部件如果单独画,可以直接展开折弯;现在画成一体,如何把单独的部件拿出来展开折弯呢?请知道的大神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钣金加工厂通常会根据自身设备的加工能力及客户要求拆图,你至少说明下外形尺寸、材料及一些技术要求吧,不然人家拆出来的图不一定符合你们的要求

网友(点评):
请问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额,这不就是最常见的钣金拆图么,
你可以根据整体拆,然后组合焊接。

网友(点评):
没画过钣金,请问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A:
1此图为solidworks零件图:即此图为多实体零件,把模型中的基体法兰合并结果去掉,就可以单个展开。(工程图中配置下面有个选择实体的,选择要展开的基体法兰),然后再根据生产,考虑是否要破开板料。
2此图为IGS格式:出成三视图,转CAD,用二维展开。或者,特征识别,转成钣金,展开。

网友(点评):
请问有这方面的教材吗

网友(点评):
出成三视图,转CAD,用二维展开;请问转成CAD如何在展开

网友:
转CAD当然是手动展开啦,没有找过这方面的教材, 这些活钣金公司肯定能做。你可以去钣金公司学习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此图为solidworks零件图:即此图为多实体零件,把模型中的基体法兰合并结果去掉,就可以单个展开。(工程 ...

有这方面的教程吗?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方面的教程吗?推荐一下

这个教程没有,我弄了个gif,应该能看的懂。文件大了点,发链接:http://pan.baidu.com/s/1eSmyxBc 密码:5p74

网友(点评):
你好大侠,资料没下载下来,能否传我邮箱一份,1121484947@qq.com

网友:
一.        钣金定义:钣金是针对金属薄板(通常在6mm以下)一种综合冷加工工艺,包括剪、冲/切/复合、折、焊接、铆接、拼接、成型(如汽车车身)等。其显著的特征就是同一零件厚度一致(复制百度的)个人理解,钣金就是金属的板子,通过一系列手段,达到成型为我们所需要的实物,的一种加工手段。
二.        钣金的材质:Q235A(冷轧)(通常4mm以下的防护主体使用)
Q235A(热轧)(结构类支架通常采用,具有一定的承力,通常为4mm以上)
1Cr13(不锈钢板)(作为不锈的代表,当然选用为机床内防护,防水件,拉罩件,排屑器件上经常使用)
小知识:A B C  D为质量分级。有规定的化学成分及力学性能,但是用途不一样。
Q235A不作冲击试验
Q235B 须作室温冲击试验,用V型缺口试样
Q235C、Q235D用于重要焊接结构,前者于0°C作冲击试验,后者于-20°C作冲击试验。
质量等级依次提高 A只做一般结构材料使用。
冷轧钢板,表面呈白银色,纹理柔和,平面度好,力学性能佳。价格较贵,是铁水温度降低很低,由大型压力机冲压成型。对设备要求高。热轧钢板:表面一层氧化皮,呈红褐色,表面粗糙,为钢在温度较高时候压力成型,对设备要求低,材质性能较差,价格较冷轧钢板低。

网友:
钣金制造流程:
1.        备料。有备料车间准备铁板原料,铁板原料都有一定的规格。钣焊事业部进的最大的料。没记错的话,2mm的是2500X4000.其他厚度的规格就更小了。所以设计时候需要考虑,如果是大的平面,工艺肯定要把你超出部分拆开焊接的。对外观会有一定的影响。需要避免这个过大的情况发生。
常见设备:数控剪切机:通过剪切切断材料,理论上可以剪切厚度达到12mm(参考)的铁板。常见的方体板子大部分采用此机器,成本很低。
数控激光机:通过激光打在材料本身产生的高温,切断材质。优点精度高,定位达到正负0.2,可通过CAD直接上传切割轮廓,加工复杂形状零件经常采用。也可低能量输出,在板子表面划出痕迹,作为定位的划线,还可切出折弯的缺口,作为木有定位的折弯线的折弯参考。加工最大厚度为8mm(参考)。缺点,成本高。8元/分钟
数控冲压机:类似冲模,有一个模具头,底下放着铁板。通过模具头冲在在板子上,将板子多余部位冲压掉,达到成型目的。模具头有一定的规格,所以冲的孔大小不能够自由定义。此类机器通常用在大批量生产,效率很高。也可用于引窝,就是在零件表面打个坑,作为定位用。
滚压机:    用于滚压一定圆弧(半径大)的机器。

网友(点评):
大神说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点评):
能留个微信号或者QQ号吗

网友:
2.        折弯   通过备料车间过来的料 都是具有一定外形的板子状零件。通过数控折弯机冲压就成为了具有一定弯曲形状的S零件了

网友C:
一般的钣金厂家,会使用solidworks,钣金画法来做钣金件的拆解。
1.接到设计图(比如二维钣金图纸)
2.读懂图纸;
3.根据车间实际情况拆解成S件,(也就是下料的基本单件),用solidworks的钣金画法画出三维实体。
4.将S件装配在一起组合成焊接件。
5.比对原二维图,检查一下。
6.没有问题的话,将所有的S件,展开功能展开,用solidworks转成二维图,下到下料机上。
7.将S件出图,下到成型机上。比如折弯机。
8.将H件出图,下到焊接部门。

网友(点评):
请问大神,钣金在SOLIDWORKS展开的时候,需要设置很多参数,哪些参数是必须要设置的,数据设置多少合理?(钣金厚度为2mm时)

网友(点评):
请问大神,数控折弯机折弯的时候都需要注意哪些因素?或者说,什么形状的钣金可以折出来,什么样的钣金折不出来?或者还有其他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我是指在实际操作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钣金厂家,会使用solidworks,钣金画法来做钣金件的拆解。
1.接到设计图(比如二维钣金图纸)
2.读 ...

网友(2018-12-04):
受教了,板金值得好好学习下。